请问润滑站出口流量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4-10-15):
如题,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
查资料去 解释比较详细

网友:
我在上班,刚刚去查流量开关报警刚回来,现场带转子的流量计并把信号通过变送器送到DCS。现场变送器老是出毛病。就是一块电路板。

网友:
我们稀油润滑系统的出口每个支路的流量都需要调,通过流量计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