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车车外圆,球墨铸铁-700, 断续切削,打刀怎么办

楼主(2014-10-15):
立车车外圆  球墨铸铁-700 断续切削 打刀怎么避免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A:
刀具磨成负前角1-2度,后角2-3度,刀口磨出0.2负倒棱试试看

网友(点评):
错误,车铸铁类高硬脆材料不宜采用负前角和负倒棱,而是采用大正前角和大的负刃倾角。

楼主:
我是新手  我问一下 别笑我   我们车刀的刀片是用螺钉连接的  可替换的那种  这种刀片也能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磨成负前角1-2度,后角2-3度,刀口磨出0.2负倒棱试试看

我是新手  我问一下 别笑我   我们车刀的刀片是用螺钉连接的  可替换的那种  这种刀片也能磨么

网友(点评):
呵呵,这种刀片不能磨,磨了就没用了,对机压刀片不熟悉

网友:
能上传一下,你使用的刀具和刀片图片和型好吗。好帮你选一款合适的刀具

网友:
打刀一般都是冲击力引起的,第一减少冲击力,(减少切削余量,放慢进给,工件加固等)第二选重新选择刀片。(选择小一点主偏角的刀具。圆弧角大一点。负前角刀具等方法解决)

网友:
对于用刀片的人,除了换好刀片,改变进给和转速你们有啥招

网友:
我建议你换手磨刀,用大号的90度偏刀,尖角磨个大圆弧, 前角磨0.15左右的负刃,后角不干涉切削的基础上尽量小点,最好在断处在打磨掉硬层,砂岩等

网友:
打刀的原因很多:
1. 刀片材料,刀片耐磨性与韧性成反比,找一个合适的材料,QT500接近钢材料了,用加工铸铁的刀片可能不好;
2.设备、工装刚性,若是普通立车如C516类的,建议不使用机夹刀片,而使用焊接车刀;
3.机夹车刀需要使用复合压紧式(压板和螺钉或杠杆压紧);
4. 其它就是切削参数了。
总之是个复杂问题,需要现场试验,没有绝对的方案。

网友:
果断手磨刀 而且要选好各个角度 但不要负倒愣

网友:
刀要选好,参数要调好,两者缺一不可。

网友:
用圆刀片,小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