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摩擦片产生异响的原因

楼主(2014-10-15):
机械摩擦片产生异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机械摩擦片与钢片在运动状态时会产生摩擦,长时间的摩擦导致磨损不均,在接合瞬间产生尖锐的响声。
2、机械摩擦片与中心套及压盘接触面因机油黏度等原因造成机油无法渗透到接触面进行润滑,从而形成干摩擦从而产生异响。
3、使用过程中锁紧机构松动或者调节机构松动等都会引起离合器动平衡失调,长期处于失衡状态的机械摩擦片,各配合件之间就会发出较大异响。
以上三种因素引发的离合器异响可以通过日常维护、更换相关部件,自行调整解决。除以上三条外,机械摩擦片平面度超差,摩擦片厚度不均等都可以引发离合器异响。发生异响的状况一旦发生,要及时的修理找到异响原因。

网友:
看来貌似又是做摩擦片的来软广告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