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螺纹不乱牙的原理是什么?关于相位角的问题

楼主(2014-10-15):
关于相位角的问题,我们知道一些新型的数控系统的数控车的螺纹指令是包含相位角的,那么如何知道当刀具定位到某一点后他的相位角是多大呢,或者说简单一点,为什么加工一次螺纹退刀在进刀到螺纹的加工起点,在加工就不会乱牙呢?和Z坐标有关吗?那么和X坐标有关吗?请各位探讨!我想我们想明白了这个原理,会对我们以后编程时候带来更好的帮助!

网友:
就是上次在那里扎进去,这次还在那里扎进去,只不过,扎得深一些. 变化的话,Z向偏移多少,螺旋线角度对应偏移.

网友:
赚钱赚威望,下载!

网友:
我感觉这个问题你应该问,机床的厂家,他们应该清楚,你这个,入刀点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机床控制挂轮完成的,未必是机床记忆了主轴角度,如果它可以记忆主轴角度,他就可以把主轴改装成类似4轴,5轴机床的A轴了,我是这么分析的,不一定对,你自己在查查机床方面的知识!
另外,有些东东你只需要说问题就行,不用说别的,不回复你,说明没接触过!

网友(点评):
绕Z轴的旋转轴是C轴,这是规定。

网友:
或者说简单一点

网友:
很多系统的主轴和C轴是可以实时切换的,驱动电机是伺服电机。这样,联动进给,还乱什么牙啊。
带编码器的主轴,是靠Z象脉冲来同步的,以保证不乱牙。

网友:
数控是主轴,z 轴,x 轴都有独立的电机的,加工螺纹时,z 轴与主轴同步是根据主轴编码器反馈信号实现的!

网友(点评):
他的问题应该是,不光记忆Z轴的位置,而且还得记忆主轴的初始角,才能实现不用G92,G76而用G01 ZXX. FXX.配合假设的记忆主轴角度和Z的位置,也能加工螺纹

网友(点评):
这个经济数控的电气部分可以满足要求,只是软件部分也就是系统可能有但是锁了这个功能而已,可以用角位移编程系统应该都可以用g1加工螺纹

网友(点评):
我猜测普通数控车应该不能,数控车车螺纹只要,Z值不变,刀具不动,活不动,你再加工位置一样不变,这说明它是和普车一样或者相近的原理,而多头螺纹,用G92是通过改变Z 值而实现的,并不是记忆角度,我是这么分析的

网友(点评):
百度一下,轴角编码器是干什么用的,你一切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即使用G01接G32好像也不能加工出精准的螺纹吧 G1时进给电机是恒速的,螺纹切削则是随转数改变的

网友(点评):
在G99的情况下,f是每转进级,怎么是恒速了?

网友(点评):
在G99的情况下,f是每转进级,怎么是恒速了?

网友(点评):
在G99的情况下,f是每转进级,怎么是恒速了?

网友(点评):
报谦,手机发的,以为没发出去,多点了几次,结果都发出来了!

网友:
数控车在切削螺纹时系统检测主轴解码器反馈的一转信号 开始进给 加工到制定位置退刀 再次检测主轴信号 再次进给 如果不加Q值改变Z轴起始位置 同样可以实现多头螺纹加工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精确到单个脉冲

网友(点评):
主轴的电机不是伺服的吧

网友:
数控车主轴电机有普通电机也有伺服电机,按功率和需求不同设计,普通电机的会在主轴旁边加装旋转编码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探讨,受益!

网友(点评):
你到这里问还不如问问度娘呢。度娘解释得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