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碳素热板表面为何两边都有明显过烧迹象?

楼主(2014-10-15):
普通的碳素热板表面为何两边都有明显过烧迹象。而冷板则没有。轧板过程因受热不均形成?还是在辊道上喷水冷却不均造成,对板材有何影响?如有表述不清请指出,菜鸟水平大家懂得

网友A:
热板表面可能有氧化不均。
你还是上个图看看。

楼主:
明天吧,破华为手机晚上根本照不出相。我是干激光切割,所接触的都是板材,几乎所有的热板都有此种情况,除非表面锈的厉害看不出。好像有可能就是那种黑铁锈。并且在每侧的过烧区域内,又分出两侧程度重,中间程度轻的情况,不妨碍加工,但是好奇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温度不同氧化程度不同

楼主:
哦,看来应该就是氧化程度不同导致的。但冷板却无此现象,热板只不过比冷板多一道加热程序,却有如此大差别

网友(点评):
应该是冷轧比热轧多一道常温轧制工序

网友:
轧钢温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板表面可能有氧化不均。
你还是上个图看看。

昨天刚拍的

网友(点评):
可能是冷却水不均匀造成的。请问一下轧钢厂,确认一下原因。

网友(点评):
感谢g206大侠的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不同氧化程度不同

烦请大侠确认一下,确实是温度不同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