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恒功率调节是怎么回事,我看了很久也没想明白

楼主(2014-10-15):
请问一下,这个恒功率调节是怎么回事,我看了很久也没想明白,还有公式的那些参数都是什么参数。

谢谢。

网友:
找力士乐培训资料看看,有介绍

网友:
恒功率顾名思义,功率基本恒定,压力大时,流量小,压力小时,流量大。意义在于节能,不产生不必要的浪费。有时候还是建议看样本,因为书很多时候,砖家会抄错。

网友(点评):
功率都恒定调节了,如何节能?

网友(点评):
兄弟啊,这都是调节螺丝调的啊。

网友A:
三楼的回答是正确的。通过设定恒功率阀的值,可以实现与电机功率的匹配。同时降低能耗。压力机上面会用到这种泵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楼的回答是正确的。通过设定恒功率阀的值,可以实现与电机功率的匹配。同时降低能耗。压力机上面会用到这 ...

请问恒功率阀的值该怎么设定?

网友A:
这个需要在实验台上面进行设定,你可以在订货的时候告知需要调定的油泵的功率,厂家出厂时就已经设定完成了的,在设备现场设定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在实验台上面进行设定,你可以在订货的时候告知需要调定的油泵的功率,厂家出厂时就已经设定完成了 ...

PLC程序里会有这方面的反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C程序里会有这方面的反馈吗?

程序里面不会的啊,恒功率是泵体上集成的控制阀通过机械的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工作过程中,根据所驱动负载的大小来自动进行调节泵功率的。

网友(2019-07-16):
楼主确实需要多看看样本,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实在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