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液压的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4-10-15):
帮忙看一下都有什么原件,蓝点的是电磁阀,旁边黑色和灰色的是什么原件,我想用plc控制怎么控制,谢谢

网友:
黑色是线圈,灰色是换向阀阀体。有点发白的两个电磁换向阀怎么要竖放呢?

楼主:
我想用plc控制,怎么控制电磁阀和换向伐

楼主:
这套液压控制系统是意大利进口的

网友A:
这就就是电磁换向阀有什么难的?你只要知道换向阀的连接方向,然后用plc编辑电磁阀的常开和常闭,最多加个延时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就是电磁换向阀有什么难的?你只要知道换向阀的连接方向,然后用plc编辑电磁阀的常开和常闭,最多加个延 ...

首先你得知道液压回路!动作顺序表!

网友(点评):
是的!这是主要的!

网友:
没原理图,没动作说明,怎么做~

网友:
楼主有原理图吗?

网友:
先弄清楚控制对象是电磁换向阀,工艺流程,然后PLC软件编程点位逻辑控制即可

网友:
先研究原理图吧

网友:
要知道液压回路,不是你想控制就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