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0.06 槽家伙,你还有其他种选择 ,不必找小鬼子

楼主(2014-10-15):
前言:为了体现俺们山寨一族的特征,这题目就是山寨来的,  ^_^

0.06mm宽x1.5mm深x200mm以上,对一般加工都是一个难题,而且成本很高,以下介绍2种方案

1、从结构改变,将槽宽加宽,于弹片放入后采压铆方式固定,固持力可以从压铆工艺去调整。附图给参考

2、使用拉刀法,虽然 极窄长槽拉刀 几乎很少见,应该还是可以做得出来。由于是开放型的窄槽,可以在1.5mm有效刃部之外给予补强,或使用薄片采拼刃处理。

网友A:
这种山寨货存在一个缺陷:有效压紧宽度窄了,容易崩裂。如果要达到效果,就只有槽加深,那样主轴的强度就差了。说了山寨,差了就差了吧,有什么呢。呵呵。
看楼主的投影法,就是找小鬼子的节奏啊。呵呵。

网友:
  楼主 想法很好 实践以后估计 无法实现,还是坐等 “切槽的人”  说说为什么要设计0.06 的弹片,假如这0.06 MM干的活无法 挣的加工费  就是设计错误了。
还有批量还是单件 到底是什么情况  希望论坛掀起一个  切槽0.06讨论风

网友(点评):
俺从他的帖子里得到的资讯是为了放0.06厚的弹片,又担心弹片会容易脱落,所以才直接向用0.06的槽来夹持与固定。又不清楚他最终的功能,俺们只能在有限的资讯里给予一些建议咯。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主支持,呵呵!固定应该不成问题,就是小槽怎么出是个头疼的问题,如果可以,这个是批量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山寨货存在一个缺陷:有效压紧宽度窄了,容易崩裂。如果要达到效果,就只有槽加深,那样主轴的强度就差 ...

1、原帖楼主是用铜棒,又木有说明是啥牌号,你又如何能断定容易崩裂?既然不清楚牌号就又再加深槽深度,使得加工难度再提高,俺再差也还是提出方案来讨论,总比嘴里跑火车的要强些吧,就目前看来你比俺这山寨一族更差了。

2、俺厂是用第三角法。 GB机械制图标准里主推第一角法,而其内容也有介绍第三角法,难道就是找小鬼子的节奏?

网友A:
,RE: 切0.06 槽家伙,你还有其他种选择 ,不必找小鬼子

引用 楼主:
1、原帖楼主是用铜棒,又木有说明是啥牌号,你又如何能断定容易崩裂?既然不清楚牌号就又再加深槽深度,使 ...

1、我说的差点是说这个零件这样加工后,质量会差了点。不是说你差,你是精华,是高手,是大侠。当然,我也是满嘴跑火车,现在没有数据支持,将来也没有。但是铆片不能太薄吧?太薄了你也插压不进去吧?那样有效压紧宽度更小了。
2、国标没有指定只使用第一角法,而且用相当的篇幅简绍了第三角法。但是有一句很重要。“必要时(如按合同规定等),允许使用第三角画法”不知道你司有什么必要用第三角法,还是为了反驳而反驳。
3、讨论的时候要不要就来点人身攻击的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说的差点是说这个零件这样加工后,质量会差了点。不是说你差,你是精华,是高手,是大侠。当然,我 ...

1、俺这帖名就是山寨而来,大伙一看就清楚,俺也与首楼坦白了。
2、你的回帖木有说“这个零件这样加工后,质量会差了点。”而是说“这种山寨货存在一个缺陷"。
3、这个0.06槽的原帖只是在探讨加工,再咋样也扯不上山寨的问题。
4、铆片的形状与轮廓需能满足原帖楼主的要求,现在得到的资讯不足无从判断。
5、附图是已经成熟产品拆解的照片截屏,每片鳍片与槽都是间隙配合,组装后铆压固定,因此木有插压不进去的状况。
6、俺厂要用哪种角法无需讨论,俺只要照标准执行便可以。
7、来而不返非礼也,用第三角法来表示就惹你有意见了?和小鬼子有何直接牵连?
底下是2#的部分回复,
说了山寨,差了就差了吧,有什么呢。呵呵。
看楼主的投影法,就是找小鬼子的节奏啊。呵呵。

网友(点评):
楼主!楼主!更正下!那个槽是在圆柱端面上,即4mm柱端面的直径方向上!

楼主:
关于拉刀部分之补述,有效刃部之外给予补强 刀刃为阶梯状,或可一段一段接长,或薄片夹于刀身上之组合刀,附图参考

网友:
嘻嘻一看就不行

网友(点评):
一看当然就不行,去干就可能行。

网友:
楼主你能在钨钢上做出含纳0.06mm左右钢丝的槽来嘛?这是个不错的方向。高精度线材模具是国内模具的空白。

网友(点评):
不懂你说的“含纳0.06mm左右钢丝的槽” 是啥意思。

网友(点评):
你的回复“实践出真理哈” 还是一样不能让俺理解 “含纳0.06mm左右钢丝的槽” 的意思。前面说的”在钨钢上“这部分能理解。

网友(点评):
意思是否为”在钨钢上加工出个槽,槽能含(容)纳0.06mm左右的钢丝径“。具体钨钢上的槽长是多少,有这数据才能给出明确回复,如果不限制长度,在10~15mm以下的长是可以做出这样的窄槽,用的是慢走丝加工。

网友(点评):
如果是拉线模倒是有知道一些资讯。

网友(点评):
粉末冶金方式是可以做出小孔小槽的。烧结的时候可以用异种材料填实,在烧结过程或之后用燃烧或化学方法去除掉即可,关键在于精度等级有所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1、俺这帖名就是山寨而来,大伙一看就清楚,俺也与首楼坦白了。
2、你的回帖木有说“这个零件这样加工后 ...

1、刻舟求剑未必会成功,找来一个那么大的轴的成功案例,就能说明一切!
2、说了山寨会差点,也不是说你啊。同样是说的产品质量,牵强附会没有什么意思。
3、不能满足设计的要求你加工出来了又咋的?
4、为了反驳而反驳有什么意思?你司用什么角法当然不关我事。你用什么角法也不管我事。看到了变态(非常态)的,调侃一下而已。
5、标题说的就是不必找小鬼子,小鬼子就用第三角法的。你不循正途,非得用第三角法,非这(找小鬼子做)而他?

网友(点评):
此地无银。

网友:
实践出真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1、俺这帖名就是山寨而来,大伙一看就清楚,俺也与首楼坦白了。
2、你的回帖木有说“这个零件这样加工后 ...

就是有大轴成功的案例,与原装相比,也是山寨。也存在我2楼说的那些问题。而且看你的轴径只有4mm,失败的机会也是很大的。况且,2楼我说的是缺陷,就是说隐患,也没有说不能成功的。

网友(点评):
连没做机械的人都知道的道理,不知道那里满嘴跑火车了。

楼主:
国家标准对使用第一角投影法和第三角投影法有什么强制要求

现在没有数据支持,将来也没有。
的确是这样没错。玩虚的都嘛不会提出数据,这样例子在社区里见过太多。玩嘘的也大有人在,很多是没胆子只敢躲着嘘。

这是机加工版块,讨论的是机加工,如果在加工版块去提出非加工问题也是无可厚非,但无需强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家标准对使用第一角投影法和第三角投影法有什么强制要求

的确是这样没错。玩虚的都嘛不会提出数据,这 ...

1、达不到设计要求,加工它干嘛?
2、一些浅显的道理,难道还要数据?就比公理,有谁花时间用数据去证明了??再说,没有数据,也不可能量化。那我只提出质的变化方向而已。还能量化去?
3、不管平时你用什么投影法,现在这个场合你还用第三角法,难免让人有这样的想法。
4、关于投影的角法,画错了就直接承认算了。为了反驳而反驳,真的没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达不到设计要求,加工它干嘛?
2、一些浅显的道理,难道还要数据?就比公理,有谁花时间用数据去证明 ...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规定:第一角投影法和第三角投影法同等使用。目前,在我国有关制图方面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我国的工程图纸均采用第一角投影法进行绘制。所以在大多数高职高专院校建筑制图教材中,只对第一角投影法做了详细的介绍,而对第三角投影法和第三角投影工程图只作了一般知识介绍。但有些国家(如美国、日本)则采用的是第三角投影法,  --- 引自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 2012年15期  > 第一角投影法与第三角投影法的关系探讨 。

        欧洲各国盛行第一角法投影制,所以第一角法投影亦有「欧式投影制」之称呼。例如德国(DIN)、瑞士(VSM)、法国(NF).挪威(NS)等国家使用之。美国采用第三角投影制,故有「美式投影制」之称呼。除美国(ANSI)外,尚盛行於美洲地区。国际标准化机构(ISO)与日本[JIS]则采第一角法及第三角两制并行。

        绘图的角法不同没啥奇怪,如果是视图表达错误就是错的,这与角法问题是不同性质的。俺在社区里发过一些图纸都是第三角法,有被说图例的标注不妥,也未见有说角法混乱或是角法错误。当然少数人认为天朝制定的标准就是世界最高指导也无可厚非。以前俺与某人PK也是有这样的情事出现,现在只是看见以前的影子。用上面的引述来说,小鼻子[JIS]则采第一角法及第三角两制并行。而以视图角法在说事玩虚的才好这事。姓社姓资都不是问题核心,”迈不开步子,不敢闯“才是问题症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规定:第一角投影法和第三角投影法同等使用。目前,在我国有关制图方面的国家 ...

记得一个笑话:
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
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
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
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
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
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
你和他讲文化,他和你讲孔子:
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
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装孙子!

你这是天朝的论坛,不是国际的论坛。你到国际上的论坛去说啥都行。到天朝的论坛来,你用第三角投影法,关在天朝的人就不习惯。在天朝的人看来就是画错了。我也只是调侃一下罢了。你爱咋咋的。

关于定性和定量的事前一楼我已经说过。不需再啰嗦。

记得之前的那些红小兵最爱给别人戴帽子。动不动就给别人戴帽。无需什么理由,也不讲什么理由,更不需要现在讨论的是什么事。

而搞机械的人,一般都会就事论事,就算要戴帽,也要得出结论后。。。。。。

网友:
怎么搞的,我回复一下,同时评论一下?

网友A:
刚好有个不需数据证明的例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1357
楼主要证明好,否则全世界的人都会因为你证明不好,而戴着“玩虚的”的帽子。

楼主:
连社区功能都还不清楚,又咋会理解”回复一下,同时评论“ 。

社区里很多人都清楚一事,玩虚的人都喜好 ”转移话题“ ”不提数据“ ,这不,又表现出 ”转移话题“ 的特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社区功能都还不清楚,又咋会理解”回复一下,同时评论“ 。

社区里很多人都清楚一事,玩虚的人都喜好  ...

看看,来了吧!!!!和他说这事,完了说我不懂社区的功能这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有个不需数据证明的例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1357
楼主要证明好,否 ...

这个问题是别人提出来的,又不是你的帖。
再说这样的问题在初中数学里就有解答了,还转这样问题来问俺,一显示你的智慧。

对只是转别人问题来考人的是没必要用心去回复。以下图片是网搜来的,就一分钟不到便有很多可靠的答案,俺就不懂连自己去动手找资料都懒的家伙能玩啥实事。
不要跟俺说还看不懂这张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是别人提出来的,又不是你的帖。
再说这样的问题在初中数学里就有解答了,还转这样问题来问俺, ...

数据!!!我要的时候数据。同位角相等及内错角相等这个理论当然知道。不过这种定性的玩意,是达不到您老的要求的。再说了,按您老的意思,也要把度数的来源也要证明清楚啊,为什么是180度,而不是181度,为什么是度数?
记得证明的的时候,您老要记得,您老是把用公理的人视为玩虚的人的哦。

楼主:
对于已经确认是玩虚的人就木有必要再多说啥了。

再说一个现象,对于自己的问题于伸手党就只会等着别人给出答案,而自己就只会坐等。讨论这样情况的帖子在社区里也不乏匮缺。

俺在这帖子14#里也明确说过“这是机加工版块,讨论的是机加工,如果在加工版块去提出非加工问题也是无可厚非,但无需强调。”

在3#点评里特提到 “俺从他的帖子里得到的资讯是为了放0.06厚的弹片,又担心弹片会容易脱落,所以才直接向用0.06的槽来夹持与固定。又不清楚他最终的功能,俺们只能在有限的资讯里给予一些建议咯。

网友:
激光试试

网友(点评):
可以帮原帖主给个激光机的型号链接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已经确认是玩虚的人就木有必要再多说啥了。

再说一个现象,对于自己的问题于伸手党就只会等着别人给 ...

耍流氓了哈。不用公理你证明了刚才的那个例子了?不用数据就是玩虚的?当然了,流氓逻辑能证明一切的,说你玩虚的就玩虚的。什么根据,需要根据吗?
我也只是给你的这种替代方法一个建议,怎么就要要遭受人身攻击了???

网友(点评):
到此为止了。道理都摆这。和你争论的必要都没有了。

网友(点评):
学习了,这家的狭缝加工能做到0.001mm

网友B:
用三磨的超薄精密割槽片0.07,割开后塞入0.03的不锈钢垫片,外加套管锁紧,时效热处理,拆开检测是大还是小还是刚好?调整割刀厚度(0.07已经最薄了),垫片厚度,锁紧力度,时效温度和时间,反复试验,不计成本,想象中似乎可以做到。这方面没实际经研,纯属瞎侃。

网友(点评):
有0.05mm厚的金刚石超薄精密切割片 http://cn.lbgoo.com/product_info/products_id-1383463.htm

网友:
不知道割开后的变形怎么样?如果平行开口,只是大一点而已,电镀加厚吧

楼主:
超级工艺装备 在27# 给出一家国内厂的资讯,俺也实际去咨询过,就 如何在4mm的铜圆柱上加工0.06mm的槽  槽的加工,得到肯定可以的回复。

网友:
不管怎么样,鼓励自我创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工艺装备 在27# 给出一家国内厂的资讯,俺也实际去咨询过,就 如何在4mm的铜圆柱上加工0.0 ...

大侠,有没有问加工费和周期啊,我也想了解下

网友(点评):
可以自己去咨询呀。

网友:
这算精密加工了吧~好小啊,和有些公差差不多。。不便宜吧,这样的零件算不算工艺性不好。。原帖没看到,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呢?

网友(点评):
30#有链接。

网友:
确实不好搞!

网友:
好专业的帖子

网友:
应该是很高难度

网友:
楼主,非常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话说下我的借个东西,就是某个结构设计的一个部件,部件整体是1个0.06mm弹簧片,约18mm长,1.5mm宽,1端镶嵌在4mm直径,3mm长的铜的圆柱上,在端面侧,貌似个小锤的样子。我现在纠结的就是这个槽怎么出?至于连接和固定,我觉得可以考虑用502粘合,因为这个东西受力应该不大。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超级工艺装备 在27# 给出一家国内厂的资讯,俺也实际去咨询过,就 如何在4mm的铜圆柱上加工0.0 ...

还是楼主厉害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链接看不到公司名称啊!呵呵!楼主可以给个名称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楼主厉害啊!呵呵!

俺也是只从27#给的信息中取得部分资讯,再网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三磨的超薄精密割槽片0.07,割开后塞入0.03的不锈钢垫片,外加套管锁紧,时效热处理,拆开检测是大还是小 ...

理论可行,实际不可操作!没那么高的加工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