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数控铣床系统,哪家比较稳定?最近要改造

楼主(2014-10-15):
      最近公司要改造一批普通铣床为数控铣床,功能不要求多先进,但要求稳定可靠,国产或台湾的都行,望推荐,谢谢!

网友A:
国产广数的我从来不用,什么原因我不说,KND和南京清华通用是我的首选,台湾新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广数的我从来不用,什么原因我不说,KND和南京清华通用是我的首选,台湾新代.

      谢谢!之前用过大概4个国产牌子的数控系统,能用但是可靠性不是很好,同样的系统,有的几个月就莫名的出问题,有的2年多才出问题。
      国产KND是首选,台湾新代也在考虑,不知道其可靠性如何?

楼主:
    请问国产KND与台湾新代相比?哪个相对稳定?售后服务?
   我是浙江台州地区的。

网友:
山东有一家五轴  有的也是新代,我给他们做到 UG后处理,应该是可以的,别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之前用过大概4个国产牌子的数控系统,能用但是可靠性不是很好,同样的系统,有的几个月就莫名 ...

我认为国产的系统,就质量来说,已没什么问题,只是功能问题,由其是南京的清华通用的7字头的系统,我用了近50台,还没出国问题,KND的因企业守旧,没什么创新,而广数,因其是政府扶持的,所以做的比较大,但他太牛了,其售后及支持,你想也别想,南京华兴做的太烂,因其市场只限于低端市场.

网友(点评):
清华通用的还没用过,与KND比怎样?不追求先进,要的是稳定,改造的设备都是做些简单的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国产KND与台湾新代相比?哪个相对稳定?售后服务?
   我是浙江台州地区的。

那当然是台湾新代的稳定了,但性价比也不一样呀!

网友(点评):
另外,日本三菱、发那科的又怎样?稳定性有没有很大的差异?

楼主:
    台州当地有代理台湾宝元的,不知道这和台湾新代的比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是台湾新代的稳定了,但性价比也不一样呀!

那当然发那科的要胜于三菱的了,发那科是专搞自控的,而三菱的业务范围太广了,从重工到家电,再到切削工具,太多了.

楼主:
      哪位可以提供三菱数控系统的价格,3轴整套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