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销和圆锥销作用的区别?何时用圆柱销何时用圆锥销?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2014-10-15):
圆柱销和圆锥销作用的区别?何时用圆柱销何时用圆锥销?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但是锥孔不好加工,应该如何加工。

网友A:
1,加工不同。圆柱销可预加工,圆锥销通常配作。
2,圆柱销常适用于需精确定位状态(先加工),圆锥销常用于拆卸频繁。
3,圆柱销可起到抗剪切作用,圆锥销常用于定位。
圆柱销利用微小过盈固定在铰制孔中,可以承受不大的载荷。为保证定位精度和联接的紧固性,不宜经常拆卸,主要用于定位,也用作联接销和安全销。
圆锥销具有1:50的锥度,自锁性好,定位精度高,安装方便,多次装拆对定位精度的影响较小,主要用于定位,也可用作联接销,销孔需铰制。

网友(点评):
大侠解答的很详细

网友:
学习了,虽然是很常见的东西但很少思考啊

网友:
变速箱箱盖上通常采用锥销定位,
见过机器人上的锥销大头有螺纹孔便于拆卸锥销,避免螺钉顶在密封配合面上拆卸箱盖,而损坏密封配合面。
锥孔,先钻出底孔,后用锥形铰刀铰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工不同。圆柱销可预加工,圆锥销通常配作。
2,圆柱销常适用于需精确定位状态(先加工),圆锥销常用 ...

在平面冲载模具中,模板与模板之间,最好采用哪种销子呀。

网友(点评):
需要经常拆卸的用锥销,固定不动的用圆柱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加工不同。圆柱销可预加工,圆锥销通常配作。
2,圆柱销常适用于需精确定位状态(先加工),圆锥销常用 ...

回答的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平面冲载模具中,模板与模板之间,最好采用哪种销子呀。

你这个是定位的,圆锥销就可以了。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
锥销,要注意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