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数控车,刀架锁不紧

楼主(2014-10-15):
昨天干了一种活(以前也经常干)经济数控车,四工位。 主要说一下内孔槽,  内孔为110,长115 ,有4个槽,25*115两个  6.4*125一个  13*130一个。由于还要加工其他位置只有四个刀位,所以这几个槽只能用一把刀加工,没有可用的数控刀,只能用自制的,刀具是一把长刀杆前端夹上白钢刀方,宽度刃磨到小于6.4,尽量宽一些。材料45#,转数160,进给0.05-0.08.这是我多次调整后认为最佳的切削用量。一直都很顺利。这是基本情况。

而这次却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样的程序 ,一样的刀具,同一台机床,却吃削就震刀。最初想可能是刀具刃磨不理想,遂卸刀重磨,检测中心高,没问题,再试车。结果一样的震。叫机修检查主轴轴承,也没问题。

这时候我就有点不淡定了,想不出其他原因了,无奈修改切削用量,降低转数,加大进给。100?震 !  !  !70?震!!!毫无改观,同事过来看了一会说了一大堆(注:我们关系相当铁,就是有点自以为事),经我分析后都被我否了,讨论半天也没什么结果,刚好要准备下班了,也就告一段落,没再继续。

睡觉前又想起这事,怎么想都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想来想去,一个被我忽略的不同之处出现了——以前这把槽刀是装在4号刀位的,而这次4号位有一把比较通用的外圆刀用完后没卸下,直接用在这个活上了(有点小懒,省的重新装刀对刀了,呵呵),这样这把原来装在4号的槽刀这次就被装到了3号位。但是这也不应该有什么影响吧?

今天上班就把刀位换回来,重新对刀试车,居然真的不震了!!!改回原来的切削用量,也没问题了!!!

当时我就震惊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同的刀位锁紧程度居然不一样!!!问问其他人也都没遇到过。回想了一下这种转塔刀台的锁紧机构,一下就明朗了,没找到相关的图片,以前维修的时候也没拍照,修过这种刀台的同学应该会想到。
只想说国产经济数控车,太坑了 ,不知道坛里个同行遇到过没,贴出来供大家借鉴吧。

网友A:
你把4个旋转角用东西塞到缝里面撬一下,看看有什么发现

网友(点评):
大侠多日未露面,进来生意可好?我们武汉这边清淡,惨~~

网友(点评):
加工费价钱不高,利润低,但是一直有活做,房东快停产了,我分给他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4个旋转角用东西塞到缝里面撬一下,看看有什么发现

一会上班有时间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会上班有时间试试

大侠车活塞导套都是用白钢条?不用数控的切槽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车活塞导套都是用白钢条?不用数控的切槽刀?

小私企 领导不给买

网友:
理论上是不存在只有一把刀无法锁紧的情况,可以拆刀架清洗一遍,动齿盘和定齿盘用油石稍微背一背

网友:
这是当然的了;没个刀架位置磨耗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
应该是涡轮磨损了,该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