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宏程序里求直角三角形的角度

楼主(2014-10-15):
如图,已知直角三角形的a/b两条直边之值,求a角的角度。

怎么用宏程序把这个角度求出来呢?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呢?

#1=a/b
#2=atan(#1)

网友:
算角度干嘛,用比例就搞定了,废2便事

网友:
应该可以的,不过得把程序完整呀,这两段可不行

网友A:
自己翻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翻书吧

我百度过了,翻不出我要的知识来,初中的数学只记得+-*/了!门童兄弟赐教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百度过了,翻不出我要的知识来,初中的数学只记得 -*/了!门童兄弟赐教下吧!

大侠,度娘都不能帮你!估计我也无能为力了,哈!要不你用特殊角验证一下你的方法对不对,同时你要的什么样的角度是以"度分秒"为单位还是弧度为单位,两者如何换算!

网友B:
按照高初中所学确实是那样。  不过你说用宏程序求是什么意思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高初中所学确实是那样。  不过你说用宏程序求是什么意思就不懂了。

就是编个宏程序,输入三角形两个直角边的尺寸就能求得角a的角度

网友:
你找几个值验证一下不就知道结果了。

楼主:
找到答案了原来还要有个转换:
A=arctan(a/b)
角度=A*180/3.1415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