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证明三角形内角等于180度?

楼主(2014-10-16):
如何证明三角形内角等于180度?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回炉问初中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回炉问初中老师

但是搞板金的老师就不一定了.

网友B:
任意画一三角形,在其任一边做条延长线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任意画一三角形,在其任一边做条延长线就出来了

这很简单的,一个初中生就能搞定了

网友(点评):
所以初中生不一定能搞机械.

网友C:
如果只是证明任意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的确初中生可以解决,楼主的意思怕没有这么简单,还是说的明白一些吧。如果和机械扯到一块,也要举个实例出来,免得大家没头没脑的当个数学题来做,偏离了方向

网友:
请问楼主是人吗,拿什么来证明。

网友(点评):
我可不是什么神仙, 只是条件并没有给出是平面三角.

网友:
   我想请问LZ 能证明1+1=2吗?

网友(点评):
不能. 很惭愧.

网友(点评):
不能. 很惭愧.

网友:
哈哈,在有些人的眼里,这些公理也是要证明的哦。不然就是玩虚的!!!

网友(点评):
没有这个意思. 请别误会.

楼主:
1. 本帖没有做过编辑.
2. 本帖未提平面三角.

网友(点评):
三角形有空间的吗?

网友(点评):
可以参考14楼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证明任意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的确初中生可以解决,楼主的意思怕没有这么简单,还是说的明白一些 ...

其实也不那么复杂. 三角形有平面的, 也有非平面的.

网友(点评):
三角形有非平面的吗?想象不到,请指教

网友D:
楼主想要这个?

网友(点评):
不是的. 是要前提.

网友(点评):
这个图已经证明了你的命题,只是你没动脑子吧

网友(点评):
这个图已经证明了你的命题,只是你没动脑子吧

网友(点评):
请看仔细原贴文字.

网友(点评):
我是先看见扫街的帖子,哈,问题已经说明了前提就是平面,如果不是平面,无法证明1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要这个?

这个图只成立于平面条件.

网友(点评):
孩子,别犯傻了。两点定线,三点定面,4点才能定球面,要是线都在球面上,那就是曲面,曲面定毛角度啊

网友(点评):
您老扯远了.

楼主:
建议大家参考维基百科---球面三角学.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0%83%E9%9D%A2%E4%B8%89%E8%A7%92%E5%AD%B8

网友E:
引用 楼主:
建议大家参考维基百科---球面三角学.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0%83%E9%9D%A2%E4%B8%89%E8%A7%9 ...

可是你要证明的是内角等于180度,考虑弧面或者弧线三角形这个本身就是不成立的,让人怎么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是你要证明的是内角等于180度,考虑弧面或者弧线三角形这个本身就是不成立的,让人怎么证明

请看仔细原帖. 没有平面两字.

楼主:
先要设定此三角形为平面三角形, 才能证明其内角和为180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要设定此三角形为平面三角形, 才能证明其内角和为180度.

所以按照原题本来就是假命题不是吗?不然随意找个特例就可以证明不等于于180度。楼主想说明啥问题?原帖是哪个?都木说明……

网友(点评):
原帖在哪也要求别人指出吗?

网友(点评):
我原帖与题目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按照原题本来就是假命题不是吗?不然随意找个特例就可以证明不等于于180度。楼主想说明啥问题?原帖是 ...

真命题就是正确的命题,即如果命题的题设成立,那么结论一定成立.一个命题都可以写成这样的格式:如果+条件,那么+结论。 条件和结果相矛盾的命题是假命题。

原帖不存在假命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命题就是正确的命题,即如果命题的题设成立,那么结论一定成立.一个命题都可以写成这样的格式:如果+条 ...

你要证明的是"三角形内角等于180度" ,你觉得它是啥?

网友(点评):
请不要断句.

网友:
球面三角大于180度,角度应该是面面夹角

网友:
三角形的内角和要根据平行公理计算。
非欧几何的平行公理与欧式几何内容不同,推出的三角形的内角和也不同。
在黎曼几何中,三角形内角和大于180°;在罗巴切夫斯基几何中,三角形内角和小于180°。

网友(点评):
是欧氏几何,就不编辑了。

网友:
公理——数学的基础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1372
LZ说的是扫街的原帖?人家清楚的说明了不同的数学模型中的结论不同,然后才提出的180度问题,你这是几个意思呢?

网友(点评):
我说的原帖为本帖1楼文字.

网友(点评):
可以比较两帖的时间差.

网友:
好像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尼曼几何

网友(点评):
哦,一般都叫黎曼几何。

网友(点评):
是的,你说的对

网友(2014-11-25):
球面三角还第一次听说,

网友:
画一个过三角形得定点且平行与该定点对边的平行线,根据平行线的定理就可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