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机构可以让片排紧密

楼主(2014-10-16):
用什么结构可以让那个拨片一片一片排一个圆,而且还要很紧密。

网友:
圆盘有很多格挡适合拨片放置  做间歇圆周运动  拨片直线送进圆盘

楼主:
片数太多。格挡排不了那么数量。而且片与片要贴的很紧密。

网友:
不可能排列  紧密的。圆盘是由多个小扇形组成的。你这薄片为长方形。相互之间肯定有角度

网友(点评):
仁兄所言极是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楼主:
只要有槽那部分排列紧密就可以。外面可以有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