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轴伸直径与许用扭矩的疑惑,请教

楼主(2014-10-16):
准备选用一台减速机,减速比为9左右,电机为4KW-4P、1440RPM。下面是2种方案:
1、选择摆线针轮减速机,型号XLD4-4-1/9-V1。轴伸长度71、直径45。
2、选择R系列斜齿轮硬齿面减速机,型号RF67-Y4-4P-8.7-M4。轴伸长度70、直径35。
我参考减速机厂家样本,X4型号的减速机许用输出扭矩为500Nm,RF67型号的减速机许用输出扭矩为600Nm。
按照我的理解,为了减少减速机的种类,以及以后的通用性,用几个标准型号来规定减速机型号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直径45的轴小于直径35的轴的许用扭矩?对减速机生产没有了解,是因为制造材料不同还是有其他原因?是否有人能解释一下?

网友:
摆线就是偏小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摆线就是偏小的?

网友:
个人感觉是结构上的原因吧,摆线针轮减速机是行星式结构,输出轴因与摆线轮相连,整体尺寸较大,所以轴径不宜过小,而R系列减速机的输出轴只需考虑本身抗扭能力。不知这种猜测对否,请大神指正。

网友(点评):
输出轴上装的销轴销套,没有与摆线轮相连,摆线轮的孔套在销轴销套上。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没错

网友:
这个是内部的解构决定的,换句话说就是摆线针的内部解构决定了它输出的扭矩不能太大,而硬齿面的减速机传递的扭矩比较大。如果只按轴颈估算的话,那就只考虑的输出轴而没考虑内部解构!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机适合传递小功率,是其结构设计决定的,R类硬齿面减速机能够传递较大功率的场合。若需功率匹配,重新选择,或不用摆线针轮减速机,若用的话,设计一个联轴器即可,但强度校核要用摆线针轮减速机轴伸强度校核。

网友(点评):
我写的2种方案都可行,我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直径45的轴小于直径35的轴的许用扭矩?如果说是内部结构限制了扭矩的大小,输出轴为什么还做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