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角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4-10-16):
我们在三维建模完成后,往往会进行一些圆角的处理,是不是大些的圆角就倒一下,小些的圆角比如0.2之类的就直接不倒了而由加工时刀具圆角直接去复制呢?因为经常在工程图中看到零件台阶或槽的底部周圈轮廓未倒圆角.

网友:
那要看有没有配合,要是有配合(如套与孔,轴台阶处装轴承),就要特别注明一下,根据情况可以留小圆角,也可以注明一下清根,还可以根据制图规范详细画出空刀槽。

楼主:
上张图

网友(点评):
图中小圆角外面如果没有东西配合,一般不需要标注倒角

网友A:
我画图一般不倒圆角,如果台阶处需要配合,不能出现圆角时候我会标注清根处理

网友:
扎手的地方要倒角 我们领导说的

网友:
需要配合的地方必须倒角,装东西的口必须倒角,外部直接外露的必须倒角,其余一般可以不倒,或者根据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画图一般不倒圆角,如果台阶处需要配合,不能出现圆角时候我会标注清根处理

清根处理能够完全消除台阶处的圆角吗,还是能达到0.2的圆角以下或更小?

网友:
这个好像是有要求的,1.去尖锐部位应力,提高性能 2.容易装配,起导向作用 3.安全美观
有装配要求不严的特别小的倒角可以不表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根处理能够完全消除台阶处的圆角吗,还是能达到0.2的圆角以下或更小?

清根确保此处没有圆角,可能会切出一个沉槽,具体能小到多少没有详细了解过

网友:
如果圆角很小,可以不用在图上画出,标注的时候标出圆角大小就行。

网友:
大角要倒   比较重要的小的也画出  其余可忽略  出图的时候技术要求写一下就行了  去飞边毛刺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