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和导热油定型机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4-10-16):
现在很多厂家用的定型机是导热油的,但也有些事用蒸汽的,问题来了,两者的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希望各路大侠指点下。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问题来了’是什么意思,好多人说这个话,是一种格式吗?

蒸汽系统简单,成本低,没法用电气系统进行精密控制,对操作工水平要求高,

热油系统,系统环节复杂,比如‘中继箱系统’,‘德国二短系统,德国三短系统’,可以用数学模型精确控制,最高有0.7%--1% 的精度,

低等级木地板系统,是蒸汽的,低等级绝缘板系统,也是蒸汽的,而高登记木地板到高等级绝缘板系统,到航空材料碳纤维系统,都是热油的,

我发过1600热压机图片,你看看,

有技术问题再说,我解答你一切技术问题,

网友(点评):
弯弯曲曲的求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问题来了’是什么意思,好多人说这个话,是一种格式吗?

蒸汽系统简单,成本低,没法用电 ...

问题来了后面一句应该是:挖掘机技术哪家强呵呵

网友B:
问问题要深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问题来了’是什么意思,好多人说这个话,是一种格式吗?

蒸汽系统简单,成本低,没法用电 ...

首先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那蒸汽的定型机,能不能改成导热油的,
导热油的定型机能不能改成蒸汽的,改造的成本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题要深入。

哦?对纺织机械这块不熟悉,暂时只能了解下 ,以后再慢慢深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问题来了’是什么意思,好多人说这个话,是一种格式吗?

蒸汽系统简单,成本低,没法用电 ...

是网上比较流行的,那问题来了 “学挖掘机哪家强?”

网友:
理论上来讲,导热油管道加热系统可以与蒸汽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