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钻头刚开始加工的孔偏大,过一段才能好。为何?

楼主(2014-10-16):
硬质合金钻头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加工出来的孔偏大,用着用着就好了。这是什么情况?

硬质合金钻头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加工出来的孔偏大,加工一百多个孔之后孔的尺寸又正常了,这是什么情况?跪求社区里的高手们各抒己见共同分析下!

    材料硬度HRC55
    转速550r/min
    进给42mm/min
    加工出来的孔没有锥度,也没有椭圆!刀具在机床上的刀尖跳动不超过0.01mm

网友:
Clamping error makes new endmill not straight to the spindle center, after machined sometime, the wear-off makes you feel normal. But it will not last long time, the wear-off increases dramatically.

网友(点评):
完全看不懂!大师能不能给个中文的翻译啊 ?

网友(点评):
立铣刀夹持的中心与你的铣床夹具的中心不一致,所以在开始时是椭圆,后期由于磨损的圆心,变成圆形,但是偏心还是存在,所以后期还会有变化。 这哥们说的有道理,楼主看看吧,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学习了 谢谢了 这个问题会重视的!

网友:
新刀装上去有跳动,加工一段时间后,刀具磨损会使孔好一些,用不了多长时间,刀具会加速磨损。

网友(点评):
试过了 新刀装上去了打了刀尖跳动 不超过0.01mm

网友:
刀具本身也有个加工精度,就是它自身的外径。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有很多可能,如果具体分析,还需要,材料,钻头直径,什么机床,孔深,钻头尖的图片,是否中心钻打点,打多深。
问你材料,看看含不含铬和钛,问直径看看你给的参数合适否,问机床看看刚性,孔深看看是不是薄板,深孔到一定深度孔是不是就小了,钻头尖就是关键了,一是横刃,没有中心钻打点,就必须修横刃。二是俩忍是否对称,118度是否等分一边59度,两刃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一边长一边短,就有肯定能你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另外你打表,钻头,外侧俩刃没有用,就算他有点跳动,只要有中心孔, 钻头尖和俩主切削忍对称,就能钻好

网友(点评):
你的明白,切削里,是谁主切削,谁是负切削

网友:
材料太硬,刀具初期磨损加剧,由于背锥的原因,尺寸变小.也有可能刀具钝化,缩孔所致.
还是要观察尺寸正常时,刀具的微观形状,一定会有答案.至于说装夹,那是在扯蛋

网友:
加工孔的轴线和钻头轴线不重合?
如果孔大的话,可以先钻小孔引导,然后上大的钻头吧?
一段时间后好了,应该是磨损了,钻头后面小,磨损了之后会小一点
磨成群钻会好用么。。。

网友:
会不会是材料热胀冷缩?
我猜的。。。下周上课可以帮你问问老师!

网友:
一个专业做钻头一把刀做不可能不检测刃高差、横刃对称,上机床调试时的机床跳动的问题!这么硬的材料必须冷却液压力足够大,假如不太稳定可能造成热胀冷缩!

网友:
我觉得是新刀比较锋利的原因
另外想问一下,用的哪个品牌的钻头?寿命怎么样?

网友:
楼主又不说清工况,大家也是又跟着瞎猜。楼主还总是误导到家,谁回复了也都不置可否。这种情况希望楼主能改改,这样大家交流和学习起来都比较靠谱。提提意见,楼主别嫌我说教

网友(2018-09-26):
借着这个贴,求大神一个问题,40Cr调质 硬度250-280HBW,直径30mm,调质层深度6mm左右。在这个圆柱的曲面上钻一个φ8的孔。要求公差为0-0.1mm,设备为专用钻床,卧式。设备自身的震动和转轴的摇摆忽略不计。请问大神用什么钻头合适。现在用高速钢钻头验证,一盒10根里面有两三支钻出来合格。整体合金钻头家里采购买不到长的。这个钻孔的公差与哪些方面有关?转速,进给?

网友(点评):
请另开帖,更方便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