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内沟槽好不好做?

楼主(2014-10-16):
如图,这个内槽能不能加工,有没有问题?多谢!

网友:
光从图上看,没啥难度,楼主要说明材质,要求,给个局部不太好确定

网友:
车床就可以加工啊

网友:
怎么会出来这么多

网友(点评):
汽车反垄断好车会降价了呗 ^_^

网友:
这个太常见了啊

网友A:
2.6的标法有问题的,不过不影响图纸意思

网友:
零件的整体图纸,
上车床还是镗床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这图上的,外边什么形状的,是什么床子上的活

楼主:
谢谢。材质就是一般碳钢,外面的形状是圆盘,2.6的标法只是直观说下槽深、呵呵……

楼主:
内沟槽车刀的规格表哪里有呢,哪位能不能告知下?谢

网友:
磨一把铣刀能做到么?

网友:
图纸不完整,不好说加工的难易!

楼主:
孔会不会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会不会太小?

孔不算大,还算不上小,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2934076

网友(点评):
谢谢啊,看过你的帖子了,难度更大。我这个直径13的孔要不要专门磨刀具?

网友:
这个车床随便都有可以做 , 磨一把内扣沟槽刀

楼主:
请问是不是要专门磨刀具、就在一般的车床上就能加工吗?我问过的有的人说孔太小,不好弄(这个零件外形就是圆盘,孔是圆盘的中心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要专门磨刀具、就在一般的车床上就能加工吗?我问过的有的人说孔太小,不好弄(这个零件外形就是 ...

有多少量啊,要是不多的话,用高速钢磨一沟槽刀就可以了,因为孔不深,刀好做,用硬质合金的当然更好。普通车床上就可以加工。

网友C:
这个不是什么问题啊  上什么床子都好加工的啊! 车床内孔槽刀,铣床或加工中心就用T型铣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2.6的标法有问题的,不过不影响图纸意思

同问,对于环槽的标注,标注单边的深度是哪种标准的标注方法?如有公差是不是等于放大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多少量啊,要是不多的话,用高速钢磨一沟槽刀就可以了,因为孔不深,刀好做,用硬质合金的当然更好。普 ...

谢谢,长期用,一次用5、6只。量大有其它工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什么问题啊  上什么床子都好加工的啊! 车床内孔槽刀,铣床或加工中心就用T型铣刀!

谢谢,请问内孔槽刀最小规格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内孔槽刀最小规格是多大的?

机夹刀用的少,不知道规格,我以前都是用手磨的

网友:
车床加工就行,如果没有批量在钻床上用特殊刀具也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