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角接触球轴承的参数提问(支反力作用点)

楼主(2014-10-16):
大家好,我是机械新手。在设计中涉及到角接触轴承的参数问题。由于应用场合里面,轴的长度较短,需要精确知道支反力作用点的位置。但是不知道在哪能查到相关参数,请各位高手赐教。已经翻过《机械设计手册》了。。。知道要用什么型号的轴承。。。。

网友A:
给楼主一个手册上的参考。。。。

角接触轴承知道受力角度,知道轴承尺寸,简单的力学分析,再结合你的实际设计进行计算吧

网友B:
没必要研究这么透彻吧,轴承差不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研究这么透彻吧,轴承差不多就行

新手,实践经验为零,只会看书上的东东。。。不知道实际中有多大影响

网友:
2楼的东西很有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一个手册上的参考。。。。

角接触轴承知道受力角度,知道轴承尺寸,简单的力学分析,再结合你的实 ...

太给力了!好人啊!请问是在什么手册上找到这些资料的?

网友(点评):
电子版的机械工程师设计手册

网友(2015-06-29):
这个问题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指导书上都有

网友:
RE: 关于角接触球轴承的参数提问(支反力作用点)作用点位置

如有型号,我可以告知作用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