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齿数为奇数时,齿轮的齿顶圆的计算方式!!

楼主(2014-10-16):
如题,当齿轮齿数为奇数时,齿顶圆常规量具无法测量,如果没有专门的量具,用普通量具测量,怎么计算才能得出齿顶圆直径!!!

网友:
也是用游标卡尺测,只不过游标卡尺一个边在齿顶,一个边在齿间。测出这个距离之后,乘以奇数齿齿顶圆直径校正系数就好了

网友:
如果只有一把游标卡尺,那就先量出齿轮内孔直径d,再量出内孔壁到齿轮上任一齿顶的距离L,那齿顶圆直径D=d+2L,当然,这么测量的值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卡尺刀口的厚度会造成L值偏大。

网友:
如果有两个模数相同的齿轮,使其相互啮合,测量中心距a,a=0.5*m*(z1+z2),z1、z2为两齿轮的齿数。如果是变位齿轮我就不清楚了,没涉及过。

网友:
上三坐标!

网友:
齿顶圆直径尺寸是一个精度要求不高的参数,一般选h11,可间接测量作为参考!

网友A:

da=D+2e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D+2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