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的八字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4-10-16):
图纸由于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就不直接上传了,大概意思我画了图方便大家理解:
薄片是粉末冶金烧结的,各尺寸留余量20丝,回来平磨厚度及光洁度到位,现在加工八字孔的时候,是先用钻头粗镗一下,再用定做的成形铰刀,机铰到尺寸,分别加工两个孔。
理论上来说两孔的中心距尺寸是粉末冶金模具能保证一致性的,但是通过高温烧结之后,出现偏差(但是不大),另外两八字孔的垂直度感觉也不是很好。心里琢磨着要是用数控铣床也不用这么费劲,但是老板抠门不肯花钱,说看看能不能用雕铣机。反正现在为了能提高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把现有的问题和情况跟大神们扒一扒。
看看有没有好的方法,前提是不能用数控铣,或者有没有能满足要求的设备,价格不超过5万的。小本生意也是投资不起。

网友A:
精度要求不低啊,试试线切割能不能行。

网友(点评):
本人也觉得是否可以试试线切割。

网友:
首先粉末冶金精度最好也就0.025,其次在钻头粗镗时由于一侧没有材料会导致钻头偏移,达不到中心距的公差要求。建议使用数控机床制作一套卡具,卡具上下夹死工件,卡具内孔表面硬化处理。将工件装夹在卡具中进行粗镗、铰孔。

网友(点评):
钻头用的肯定比16要小,不用担心

网友:
雕铣机 精度肯定不够。只能在工装上想办法了。

网友:
做个异形钻套,钻完再铰

网友:
去咨询下 拉刀厂,可以考虑用拉刀工艺。

网友(点评):
正解,不过8字形拉刀只能组装了。

网友(点评):
对拉刀的制作了解不多,若从刀角来看拉刀的制作工艺,的确是要用组合刀。

网友(点评):
拉刀达不到光洁度吧?

网友:
用激光切割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的切削瘤早就超过公差了

网友:
没明白,你的孔也剩20道吗?还是没加工呢

网友:
不用数控,用数显镗床, ,中心钻定点 深点打俩,钻头粗钻,短点刚性好的镗刀,
不过你要多,我推荐你做胎具,慢走丝,一次干很多

网友(点评):
多上数显,也做点胎具,一次装夹点

网友(点评):
数显可能死的更快,1死的公差在数显上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点评):
用62的普车干批量0.012的活是怎么干的?你肯定没见过,我也不告诉你,我也呵呵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具体加工工艺,建议粉未冶金时内8形状孔和外形尺寸都留一定的余量,成形后以内8形状孔作粗定位基准加工外形,然后以外形作精基准,做一高精度的偏心夹具上数控车即可!

网友:
做一个钻模,就可以批量提高效率,保证精度

网友:
做个模具,用冲孔机

网友:
有什么保密的,不就是模数2,齿数8的齿轮泵吗?

网友:
我觉得用铣床或者别的机床镗孔就行,做个回转180度的工装,产品固定在工装上面,镗完一个空,旋转180度,再躺另一个孔。这样用镗刀保证孔径,工装保证中心距。一般的机床就能做出不错的产品

网友:
对粉末合成不了解,出于你的预算只能是线切割,1丝的公差也有点勉强。还有就是外发,不知电脉冲效果如何。数显的设备看着很好,但前后左右间隙不是那些数字能看得出来。1丝公差在国产数控铣床也只能是望洋兴叹

网友(点评):
快走丝肯定不行,不用合计,慢走丝太贵,什么脉冲,不知道,数显的间隙可以避免,多退在进就行,就算没有数显用表盘也能干, 你没见过,不也不告诉你

网友(点评):
我确实没把握在数显上把间隙控制在1丝,一点把握都没有

网友B:
推荐14#的办法,一丝中心距要求不高,或者在数控车床主轴上装镗头,工件装X轴上,镗一孔退刀X走位再镗孔。在台州3W多的数控车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个可行,但是他没说全,他这个招不能换刀,一序一序干,还有就是怎么保证0.01他也没说

网友:
我公司是用德玛吉铣的。另外定制拉刀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就在想,你这个1丝的公差怎么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14#的办法,一丝中心距要求不高,或者在数控车床主轴上装镗头,工件装X轴上,镗一孔退刀X走位再镗孔。在 ...

我们厂的数控车外圆,公差在0.008以内,说明X轴定位重复0.005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工件装在X托板上保证中心距正负0.01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把工件装在液压回转刀架的回转中心,换180刀位,中心距会更准。

网友:
    这个有什么难度的?不能上数控铣就普通铣床干吧,师傅技术好的,普铣一样能干好,搞夹具一次性叠上10片,镗刀一次性镗完成一个孔移到另一个孔镗。如果连普铣都没有那就不要干了。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方案,图纸上对孔的位置度貌似没什么要求。如果只要求孔的大小精度和孔距的话,普通铣床确实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低啊,试试线切割能不能行。

线割,几乎不可能达到图纸要求。

网友:
先冲孔,再八字形推刀,也就是拉刀的一段

网友:
用冲床最简单,冲头加长,表面光泽度要好。就是冲去余量拉伸抛光,尺寸稳定,工艺简单,设备低廉。

网友:
感觉23楼说的冲压好。。。今天上课刚刚讲的精冲件能到7~8级精度,不知道钱怎么样。。
为什么要粉末成型呢?直觉上感觉粉末成形就贵,材料的原因还是为了润滑?

网友:
线切割绝对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