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高温下防止螺纹焊住的胶(似含氧化铝)?

楼主(2014-10-16):
请问大家,有没有一种胶,或类似的东西,上螺丝时弄点进去,可以防止螺纹在高温下焊住?听人说有这么一种东西,里面好像是含有氧化铝成分。

先谢谢了!

网友:
原来用过一种, 俗称 防卡油,黏糊糊的象芝麻酱。耐300度,当时是日本进口的。现在应该很用以找到了吧

楼主:
根据楼上大侠的提示,找到下面几种。鄙人不揣鄙陋,将信息公诸同好。

特价美国道康宁molykote1000耐高温润滑油 螺纹高温防卡润滑脂
价格¥145.0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0.BOm3q1&id=24056432521&ns=1#detail

耐高温陶瓷油膏、陶瓷润滑油脂、陶瓷膏、白色耐高温防卡死
起批量 ≥1 罐    价格 ¥ 280.00
http://detail.1688.com/offer/39892997582.html

欧洲CRC 高温防卡油脂 螺丝陶瓷防卡剂 1400度防卡膏 原装正品
¥80.00      100克牙膏装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xZl9Ly&id=15523525293&ns=1#detail

网友(点评):
无私哦,共享精神。赞一个

网友:
我接触一种叫太阳牌镍基螺纹防卡润滑剂,在阿里巴巴上就买的,你可以问问他们。

网友:
高温防卡油脂

网友:
never seez 或anti seize

网友A:
二硫化钼润滑剂

网友:
油膏paste是由分散在油中的高浓度固体润滑剂构成,应用方便。在油和润滑脂被挤出润滑接触面的情况下,由固体润剂形成的坚韧的薄膜,可以在极端重载、低速的情况下防止机器部件的损坏。主要应用在初始装配和磨合。代理商:上海汇普 021-64186121,道康宁Molykote 1000高温螺栓联接用固体润滑油膏
用于高温腐蚀环境中需经常拆卸和拧紧的螺母、螺栓、及双头螺柱
.提高螺纹密封性
.良好的耐腐蚀性
.经多次反复拆卸拧紧后仍具有稳定的扭矩/张力关系
.长时间暴露于高温下防卡
.在极高温下也同样有效防卡

网友:
虽然不懂 但还是来学习一下

网友:
以前搞排气台的时候用过,黑芝麻糊一样,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硫化钼润滑剂

对头,简便易行。

网友:
二硫化钼,电厂修阀门是用到,耐高温防咬合。
也见过用铅粉和机油混合涂抹于螺栓上。

网友:
公司注塑机射头用的是美国产铜基高温润滑脂,铸锌机也用这个。

网友B:
以前做大型风力发电设备时,螺栓上全上的二硫化钼,芝麻糊一样的东西,风机在高空中旋转,发热量大,风压也大,站在上面都会感觉在晃,因为有大型发电机组在,还会产生磁性,风雨中,海上,环境还恶劣,那都是放在没人去的地方的,所以用这个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大型风力发电设备时,螺栓上全上的二硫化钼,芝麻糊一样的东西,风机在高空中旋转,发热量大,风压也大,站 ...

以前听钻探专家讲课的时候,也说往钻杆上抹这种东西。
万能的二硫化钼啊!!!

网友:
好学,有心!

网友:
逍兄这是要用在哪里?不知道传统的磷化是不是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哎呀,贤弟好久不见!若是新设计的,磷化可以考虑。是现成的设备上有此问题,最好还是抹油了事。

网友(点评):
据说有一种磷化膏,比较方便在旧螺纹上使用。

网友:
90年代初在学校分配的工作单位见到过,当时年轻,没有关注是什么品牌,用在奥地利的挤出机模具上的大螺栓上,我涂过黑乎乎的牛油一样,模具使用温度300度左右,一年左右检修一次,不涂这个螺栓根本拆不动。这个工艺是老外传授的。当时可能国内这样的产品还没有。

网友:
有一种磷化膏,逍兄可以查查。使用比较方便,也能起到磷化效果。

网友:
这个用电脑cpu上用的导热硅脂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听钻探专家讲课的时候,也说往钻杆上抹这种东西。
万能的二硫化钼啊!!!

二硫化钼是个很不错的减磨剂,它的有类似石墨的层状结构,层与层之间容易出现滑移,很适合做润滑剂,200℃都可以正常工作。
发动机气门杆上,装配时就需要涂抹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该处的温度有接近200℃。
有些合成塑料,也可以添加二硫化钼,制作成低摩擦的结构元件,比如滑块、导向套等。

网友:
应该有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