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判断:是角变位齿轮还是高变位齿轮,并如何用ug6.0画

楼主(2014-10-16):
各位大师,前辈们好:
第一次来发帖求助,还请高人帮忙指点,学习,非常非常感谢!
现有一对齿轮啮合。电机铜齿:经过测量得;齿数z10,厚度4.8mm,孔径2mm,齿顶圆直径4.5mm。经计算后得模数m=0.4,分度圆直径4mm,齿顶圆直径4.8mm,齿根圆直径3mm,基圆直径3.76(假定压力角为20度)
塑料齿轮:经过测量得;齿数z26,齿顶圆直径9.7mm。经过计算后得模数m=0.35
自己求救度娘得知可能是变位齿轮,但是变位齿轮分两种,如何判断是角变位齿轮还是高变位齿轮?
更重要的是如何在ug6.0里画出(现知道有变位齿轮计算器,但是不会用)
附件中是实物照片,自知学疏才浅,还请高人耐心指导,小女子不胜感激!!!!

楼主:
求不要沉水啊,高人快来救救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非常感谢

楼主:
知道正解的小伙伴们,快快现身

网友B:
  我也不清楚,只能说个猜想,角变位的话是改变压力角,高变位的是改变齿轮中心线位置;不知道你草图咋画的,角变位的话UG里面画草图渐开线的时候压力角减去变位角就可以了,变位的齿顶圆 分度圆 齿根圆 减去变位值或加变位值。

网友(点评):
画了下, 应该是小齿轮高变位。

网友(点评):
小齿轮一定是正变位,但看图片,绝对不可能是高变位。

网友(点评):
我说反掉了,大师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清楚,只能说个猜想,角变位的话是改变压力角,高变位的是改变齿轮中心线位置;不知道你草图咋画的 ...

非常感谢回复。其实我是要根据现有的结构画图,所以没有草图。一开始在UG里画了个铜齿轮,发现了模数不对的情况就陷入了僵局。对这种东西以前没接触过,自己现是找了些资料看了。有卡壳在判断是哪种变位,后期的设计就更不堪了。要努力学习啊

网友C:
模数应该是一样的。不一样说明你测绘的不对。
中心距测了没有?没有中心距是测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清楚,只能说个猜想,角变位的话是改变压力角,高变位的是改变齿轮中心线位置;不知道你草图咋画的 ...

如何画图判断,求方法,谢谢

网友(点评):
按你给的数据,如果是角变位的话,齿变的很厚,显然和你实物不对;要么你的数据不对。

网友D:
先不用急着画图,先将齿轮参数测绘出来并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数应该是一样的。不一样说明你测绘的不对。
中心距测了没有?没有中心距是测不准的!

让您见笑了,我的资源就个游标卡尺。6.4-6.7mm样子

网友(点评):
百分尺你给量出30丝的误差?

网友(点评):
6.4-6.7mm样子-----------是同一个件还是一批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用急着画图,先将齿轮参数测绘出来并验证.

嗯嗯,求如何验证方法。现在就是用游标卡尺测完后,再用判断的模数反过来验证测量尺寸是否接近。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何画图判断,求方法,谢谢

其实两个齿轮的厚度稍稍不一样的,我来补张侧视图

网友(点评):
一般,主动齿轮可以比从动齿轮齿宽宽点,方便装配

网友E:
根据传动比 自己设计 这么小的齿轮 不好测 要是你有工具的话可以测量一下,可以自己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传动比 自己设计 这么小的齿轮 不好测 要是你有工具的话可以测量一下,可以自己设计

嗯嗯,是个方法,谢谢。看了些资料说是,齿数小于一定值时,容易根切。像这种齿数少的齿轮是不是也要变位齿轮。应该采用什么变位?(直径大小尺寸要跟原来的差不多)

网友(点评):
那是范成法的滚齿加工,像塑料齿轮这种注塑件根本没有什么根切的概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求如何验证方法。现在就是用游标卡尺测完后,再用判断的模数反过来验证测量尺寸是否接近。不知道这 ...

检测中心距,主从动齿的公法线,确认其基本参数,参数确认后直接上齿轮检测设备上验证即可.有些检测中心可直接测绘输出参数!

楼主:
呵呵,惭愧。这两个零件是活动的,让同事帮忙拿着。卡尺卡紧时,容易转动,所以测得的中心距或是最大外径就不能保证了。

网友(点评):
这两个零件是活动的?------------电机是固定的吧,塑料齿轮在产品中也是有定心的吧,应该测量安装的中心距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检测中心距,主从动齿的公法线,确认其基本参数,参数确认后直接上齿轮检测设备上验证即可.有些检测中心可直 ...

请教怎么检测公法线后计算参数

网友:
额 可以考虑 塑料齿轮正变位 我理解是变位主要是考虑齿根强度及齿面强度 估计你这个应该没什么负载 需要你结合环境自己决定。

网友:
你这个不会是玩具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怎么检测公法线后计算参数

你可参考有关齿轮测绘方法的书籍,社区里面有下载一个即可!

网友(点评):
等于没说。

网友:
先说目的吧。是“仿研”还是维修更换其中一个齿轮?

网友(点评):
若是后者,就会有人告诉你还需要做些什么。前者的话就没必要了

网友G:
假设楼主是要维修(看起来是个小玩意,不大可能)
首先,根据铭牌判断下判断下齿轮制式是模数制还是径节制。
如果是模数制,准确测出齿轮安装中心距(测箱体),测两个齿轮齿顶圆、齿数。然后估算模数和变位系数。测公法线长度或齿厚。通过以上数据验算是角变位还是高变位。是否有齿顶高变动系数,是否有切向变位。这些计算要反复进行直至趋近到可接受程度。

网友H:
齿轮的基本概念楼主好像很模糊。
齿轮的变位,一定要是标准中心距才会是高变位。高变位齿轮必须成对,两个齿轮一个正变位,一个负变位,变位的绝对值相等。
单独的一个齿轮,可以判断是正变位还是负变位,简单测量后也可以得到近似变位数据。但它是高变位还是角变位,要和相啮合齿轮的中心距在一起才能判断。
凡配对齿轮,其模数一定相同。首楼楼主给出的图片是一对相啮合的齿轮,但测量计算后居然得到两个大小不一样的模数值。
另外,齿轮的齿形也并不都是渐开线,也可以是摆线或其它曲线。就是渐开线,压力角也可以不是20度的。
首楼楼主给的测量数据不够。
在楼主这样的成对齿轮的测绘,中心距的测量非常要紧,务必测准。
单个齿轮的测绘,一定要有齿根园的尺寸。
简易的测量的方法,除去用游标卡尺,楼主这样的细小无毂的齿轮,可以用扫描仪得到齿轮形状。扫描时放一个有标准尺寸的东西在傍边。把扫描得到的图像放大打印,按测量标准器件的图像尺寸值与实际尺寸的比例值调整打印机设定比例,可以得到与齿轮实物有合适整数比,譬如10倍、20倍或30倍的图像,普通量具一样能得到比较精确的测量数值。
有了测量数值,再按上楼海鹏.G 的方法,一定可以有比较满意的结果。

网友(点评):
用扫描仪得到齿轮形状后,也可以直接在草图工具中插入图片后绘制齿轮的轮廓

网友(点评):
貌似齿轮的测绘是滚针法吧 害怕老师,你那个为嘛不用投影仪这样精度很高的哦

网友I:
妹子应该是下班了,不是用6.0  会9.0,建议你用逆向,照个JPG图片,在改成TIFF ,导入UG ,用样条描,在用约束尺寸,在测量,在用齿轮模块。
哥齿轮是外行,但是,哥招多!

网友:
模数不一样,怎么啮合的,,,,

网友(点评):
模数不一样可以啮合。

网友:
高变位齿轮,一堆齿轮中间的中心距不变,角变位齿轮式变化的,需要量一下这一对的变化的

网友G:
在这个帖子里发现好多一点基础都没有的同志。那会正吃饭,差点喷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这个帖子里发现好多一点基础都没有的同志。那会正吃饭,差点喷饭。

这个,让大师们见笑了。大家都在努力学习中,从菜鸟到高手是需要积累和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齿轮的基本概念楼主好像很模糊。
齿轮的变位,一定要是标准中心距才会是高变位。高变位齿轮必须成对,两个 ...

非常感谢在忙碌之余肯花时间,耐心给科普那么多知识点。我在按照大家给的方法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妹子应该是下班了,不是用6.0  会9.0,建议你用逆向,照个JPG图片,在改成TIFF ,导入UG ,用样条描,在用约 ...

谢谢给提供的方法,用的是ug6.0的版本,没有齿轮模块,就是用表达式画得渐开线。不知道有没有齿轮的外挂?

网友(点评):
7.5有

网友(点评):
下载一个7.5和6.0很想

网友J:
不用什么三维,
要测中心距,你手里只有卡尺的话,建议自己设计一对齿轮代替就可以了,
要想简易测量的话,测测外圆,参考齿轮手册的计算公式,可以算算,但
量具少的话一般都不太准,最好自己配做
高变位很少采用 它是一个正变位一个负变位 数值相等;
一般都采用角变位,在齿轮厂,都说变位,不分的;
建议看看齿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用什么三维,
要测中心距,你手里只有卡尺的话,建议自己设计一对齿轮代替就可以了,
要想简易测量的话 ...

非常感谢,因为两个齿轮所在空间很小。齿轮也就相对很小。请问下是不是为了避免根切,小于齿数17的都要做变位?

网友(点评):
小于齿数17的都要做变位-----------看要求。一是避免根切;一是载荷小,允许有点根切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因为两个齿轮所在空间很小。齿轮也就相对很小。请问下是不是为了避免根切,小于齿数17的都要做 ...

打扰下,现有的齿数铜齿z10,塑料齿轮z26,理论值算下来a=m*(z1+z2)/2=7.2(m=0.4)这样和实际测量中心距肯定是小于7的。只是在上学时在学习过齿轮基础的东西。以后就没接触过,现在要重新学习了。

网友(点评):
这样和实际测量中心距肯定是小于7的?----从回帖看,没见到楼主测量安装中心距。用手拿住,齿侧接触,测量出来的尺寸,肯定比安装中心距小。不是精密传动,允许有回差,齿侧有间隙

楼主:
真心感谢大家给予的帮助,继续学习,努力中。希望最终自己可以做一对漂亮啮合的小齿轮

网友:
变位系数和是可以先计算的,如果不等于0,那就是角度变位齿轮了

网友K:
标准渐开线齿轮齿数小于17会根切,然后,小齿轮为了提高齿的强度和避免根切应该是正变位,大的不知道,要么不是标准齿轮?
模数的话会是标准的吧?。。。淘宝看看会不会有思路吧。。。,角变位老师说的是在某些行业里会用,这里的话如果是角变位,压力角应该变小吧!压力角大了的话,感觉会厚,分力大。楼主也是学生么?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AeoLt2Oq23WcGMarMDa
怎么画齿轮,多看看书,原理明白了就觉得很简单~

网友:
齿顶圆  d=m*z+(1+x)m
两个齿轮的模数一定是一样的

网友G:
实在不忍了。
楼主真没必要测绘。自己参考一下人家的传动比,结构布置,自己计算设计一对不是更好么?费那劲测下来有什么意义啊。很多非标准齿轮,你是测不准的。这个你要不信可以问问论坛的“目成”大侠。他有塑胶齿轮的经验。

网友L:
我只看到了一双男人的手~~与一句“小女子不胜感激” ~~~。。。。。。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只看到了一双男人的手~~与一句“小女子不胜感激” ~~~。。。。。。

这个我同事,我在拍照。这种性别问题有什么好隐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在不忍了。
楼主真没必要测绘。自己参考一下人家的传动比,结构布置,自己计算设计一对不是更好么?费那 ...

嘿嘿,谢谢大师直接。是的。我这手一抖可就十几个丝呢。还有个问题哈,莫嫌烦哈。大师就说直接抄数。那如果是英制的东西,就是径节和模数取值不一样。那抄的数可以直接加工吗?不懂齿轮加工,只知道滚齿,那加工需要模数之类的参数吗?误差大吗?

网友(点评):
千万别叫大师,论坛上有挺多高人,轮不上我。齿轮的范成加工和配对啮合使用,实际上就是个数学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齿轮不能照猫画虎。

网友(点评):
我实际玩过的东西是有限的,我自己是知道和大师们的差距在哪。有实际问题的时候就可以体现了。但基础一定要好,才有机会去玩实际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标准渐开线齿轮齿数小于17会根切,然后,小齿轮为了提高齿的强度和避免根切应该是正变位,大的不知道,要么 ...

谢谢,回答。惭愧,应不是学生了,上班后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没你对齿轮了解的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惭愧,应不是学生了,上班后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没你对齿轮了解的多呢

看到楼上你问的了~我来说一说,齿轮加工主要分成成型法,展成法。成型法的效率低,展成法效率,精度高。
我记着的加工方法,成型法有铣齿,展成法的话是主要有滚齿,插齿。
还有,齿轮一般都是一弄弄一对,坏的话不是单独换,因为是成对弄出来的。
有答案了求告诉~怎么整的

网友:
角变位指的是变为和大于0,高变位指的是变位和等于0,10个齿的齿轮变位大于0,你测量出中心距之后与理论中心距比照,就可以判断是角变位还是高变位了,顺便就可以知道大齿轮的变位是大于0还是小于0。如果想知道具体各齿轮的变位,需要测量不同跨齿数的公法线,知识很多,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
令人头疼。聆听高人指点。

网友:
我认为  以楼主的量具是测不准的
看见有塑胶齿轮和尺寸矫小  想来也不会传递多大的功率
自己设计一对倒是极好

下载附件后将  rar  改为  7z  就可以解压了
不知为何论坛不能上传 7z 的压缩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同事,我在拍照。这种性别问题有什么好隐瞒的?

我的意思是,看到机械妹子发帖好惊喜,但一双大手瞬间把我的惊喜毁了~~~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乌龙了~

网友:
可以使用SolidWorks插件GearTrax2012C,输入参数其他都有了,配合SolidWorks还可以直接生成三维模型,1:1打印和实物比较,安装中心距最好测准了

网友:
还有齿数是10的那个齿轮齿顶圆还有可能削去一部分,推算出来的齿顶圆比实际的小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拿你能找到的最好相机微距拍下放大Nx0倍(清晰是前提)。用软件给出各种参数画相应的齿轮轮廓,放大同样倍数重叠。

网友:
你要现算出中心距就可以算来变位数,一般这样的仪表齿轮应该是高变位数

网友:
这个产品是不是国外的,国外的齿轮压力角与国产的不一样,可查设计手册。
你要仔细测量,跨齿数,再加上齿侧隙误差,校核,两齿轮模数一定一样的。
国产的电子仪器齿轮一般用高度变位。
我测量过一次,两配对齿轮竟然是小涡轮,我开始误以为是齿轮

网友(2014-11-21):
引用 网友G:
假设楼主是要维修(看起来是个小玩意,不大可能)
首先,根据铭牌判断下判断下齿轮制式是模数制还是径节制 ...

像这么小的齿轮怎么测量其公法线尺寸?貌似公法线千分尺没有这么大的,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