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加,床身导轨基准面问题,客户反映,紧急求助

楼主(2014-10-16):
立加,床身导轨基准面问题,我们厂是做光机的,提供给下家客户,做整机的,装系统,装外钣金。

最近问题,客户反映,床身水平超差。经过分析,觉得是我们导轨基准面的加工方法有问题,客户要求中凹,我们加工是平面磨床,所以很难磨出中凹的基准,我们是用工装中间顶机床底部使基准面往上,两边压,使基准面达到中凹的效果。可是,理论上中凹应该平缓的过程,但是由于机床底部结构问题,凹的不在中间,会后凹,前凸。

求解决办法。。。。。急急急急。谢谢。

网友:
已经这样了,就只能丢了,已经做出了,再调,线型也不对了,你下家客户也不会要,除非他们里面有傻瓜,

安装调,对寿命有影响了,懂这个的,就不会再要了,以后别这么玩了

网友:
我不知道你们粗加工,精加工的时候过程是什么样子,
一般粗加工完要放几天再精加工的,不然粗加工完,直接精加工后,放着会变形很多。不知道这个对你们又没影响?反正我以前公司为了赶货就是粗加工完后直接精加工,后面装配就很难调。

网友(点评):
放几天就可以。。。。。居然人家都是扔海水里泡着的

网友:
多看看工艺学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