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装式球阀加工求助,样品居然过了

楼主(2014-10-16):
这个产品是客户新研发的图纸,要求6.5°斜密封面不允许有接刀痕,可把我给愁死了,试了很多加工方式,最后一种方式最一件需要8小时。关键问题是样品居然过了,现在要给我们发大批量订单,论坛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补充内容 (2014-10-18 13:54):
后面有 实物图,我不知道咋把图片放到一楼来0 0,版主帮帮忙0 0

网友:
车的话基本不会有接刀痕

网友A:
  给你解决,有好处没?
你把你们现在的加工情况说详细点,包括机床 ,你工件材料,工序步走,刀具图片,有接刀工件的图片

网友B:
这个是英寸的图纸吧?我看过成都的一个刀具厂家样本,结构和我附件的结构一样,我明天找找拍个图片。另外我们厂还有一种手安装的刀,先刀柄伸进去,然后手动装一个镗刀镗孔。
不知道我理解对楼主的意思没有,我估计是1.5x45°的倒角是密封面

网友C:
这个也没什么啊!我们是用工装保证的。还有这是截止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没什么啊!我们是用工装保证的。还有这是截止阀。

这个阀的确是叫上装式球阀,也有叫顶装式球阀的,我们的工装设计还是很有水平的,关键是刀具选择,加工起来虽然赚钱,但是一个这么点大的球阀加工居然要8小时一件,表示不甘心。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刀具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英寸的图纸吧?我看过成都的一个刀具厂家样本,结构和我附件的结构一样,我明天找找拍个图片。另外我 ...

谢谢你的回复,这把刀我们有,但是我这个帖子求助的不是那个反倒角的问题。帖子里面我截图的那个剖面图,是一个半圆面加上一个方形面,反拉的话,会出现圆形接刀痕,所以这个工件只能从中头用某种刀具一次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解决,有好处没?
 你把你们现在的加工情况说详细点,包括机床 ,你工件材料,工序步走,刀具图片, ...

好处当然少不了

我们现在用的是大力1020A的四轴立加,工件是不锈钢的,前面车啥的没话说,工件夹上四轴后,现在用的是合金铣刀粗精铣,跑的三维程序,太费力了。而且密封面根部是有R角要求的,感觉老美设计这个图纸完全就是坑爹,转向节都进不去

网友(点评):
最好来个实物的照片,把接刀痕也照上,你说半天,也没说明白,那个位置有接刀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这把刀我们有,但是我这个帖子求助的不是那个反倒角的问题。帖子里面我截图的那个剖面图, ...

用稍小一点刀具,沿轮廓走一圈不成么?

网友:
车是不建议做的,工件太长,夹具太长,刚性也不好,建议在立加或者卧加做,这样用镗刀加工就可以了

楼主:
在报废区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产品,补上图片,就是图中的加工面不允许有任何接刀痕,粗糙度Ra0.8,中间这一块要加工的两个面之间距离只有34mm

网友:
既然是密封面,车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考虑车完之后加一道研磨工序?

网友:
楼主来个三维图 转上两圈  上了截图  就明显了     看了半天 还是不明白

网友:
可以先用棒铣刀侧铣。用加工中心清根。留量用电火花精加工。用电极来保证尺寸及粗糙度。

网友D:
你铣这个用的刀具是球头的吗?还是棒铣刀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铣这个用的刀具是球头的吗?还是棒铣刀铣的?

棒铣刀 然后用2MM铣刀清根

网友:
VMC + 4axis index + Angular milling head (probably custom-m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