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导向平键是怎么加工的,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2014-10-16):
大家伙说说,你们的导向平键是怎么加工的,是什么材质的?我图纸规定用45钢,可是到下料的时候,却下成Q235(A3)的,说是没有45的料,大家伙都是怎么做的说说吧。

网友:
O(∩_∩)O哈哈~   这种做法太常见了,没法掌控,加工商给的什么料你也没有办法,还好我的行业与人命无关啊!
比如要6061-T6,人家可能手上有5052的料就顺手用了哦

网友:
Q235和45刚强度差好多呢,出了事故算谁的

网友:
要45钢的可以去定做啊,买现成的基本上都是Q235

网友:
用45钢的就能时间长
要是用235的,就勤换呗

网友:
扯王八犊子

网友:
强度差上太多了,必须45钢呀

网友:
导向键的工况是什么样的?导向键你做计算的时候,哪里是结构的薄弱位置?这些问题考虑清楚了在决定是不是用45#钢吧

网友:
如果容易出事故,谁用的让谁签字呗。

网友:
导向平键一般用抗拉强度不少于600mPa的钢制造,且经剪切强度计算。常用45钢

楼主:
我用导向键条是用于两个箱体之间定位的,也有一些安装于旋转轴上的,但是都是标注45号钢,可是才发现管生产的人一直就下Q235的。理由就是在本地下不到45现成的键条。

网友:
那就换了啊,不然你得勤换

网友:
尽量用45钢,作为导向键应该进行热处理,才能保证使用的寿命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