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胶的压缩量,请教

楼主(2014-10-16):
请问:弹簧胶的硬度,体积,压力,压缩量之间的关系。

感谢社友。

网友A:
是指优力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优力胶么?

对,硬度是50至70之间。

网友:
看米思米的神书,上面好像有的。 在弹性支脚那章

网友:
楼主这问题很难有单一答案,
首先是硬度值50~70这范围就不小,
再则形状不同出力曲线也不同,
体积相同尺寸与轮廓不同,出力曲线就不同,

建议还是多找些资料看看,或是直接去实验取得出力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