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铝件,是圆棒的,当中打一个孔

楼主(2014-10-16):
有一个铝件,是圆棒的,当中打一个孔,两端20.5是没要求的,当中的20H7的孔要通止规检测,请问当中那个空用什么方法做出来方便,镗孔的话振刀,表面很花,不光。用铰刀铰孔有时会超公差。另外,这个外圆怎么做方便?

网友A:
要我干还是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我干还是镗。

镗的话只能14的刀柄进去,振的厉害啊

网友(点评):
那就想办法不让它振。

网友(点评):
20的孔怎么只能14柄进去?我看18都没问题,你叫采购给你购买的抗震镗杆吧。

网友:
加工外圆的话,可以先加工两个20.5的两端孔,但要留一定的余量,之后在车床上,主轴和尾座都换上梅花顶尖(也叫棘齿顶尖),两端一定,因为铝件,材料比较软,会导致20.5的孔端面有凹痕,所以那个余量可以留大一些。

网友B:
对了,加工φ20H7的孔,超差的话,应该就是孔过深的原因了(看了下,都107.5),属于深孔加工了。钻头和铰刀刚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加工φ20H7的孔,超差的话,应该就是孔过深的原因了(看了下,都107.5),属于深孔加工了。钻头和铰刀 ...

那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感觉图纸标注很多问题,加工的话,一般都是先钻孔后扩,镗的话应该可以去到IT6-7

网友:
铝件100多的孔!
你应该研究的问题是,镗孔为啥阵刀,鲛控为啥不准,找别的方法,你一样用不了!

网友:
用硬直合金或者刚度更好点的镗刀杆,浮动镗刀试试。

网友(点评):
用浮动镗刀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