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形状冲压件可否做出?

楼主(2014-10-16):
总体尺寸40X15,钣金厚1.2

网友:
可以如果材质不是特殊   模具拉伸  可以,批量少就没办法了两,三个   模具钱都做不会啦

网友:
看具体什么材料?一般可以de

网友:
要冲压成图片形状是有些麻烦,工序不少,如轮廓外形有一定的宽容度就好搞多了。

网友:
这是一种很简单的冲压成形件,两道工序就可解决,我早在80年代初期就做过.

网友:
成型后翻边要保证平不容易,要二次加工。

网友:
要有环切的,否则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