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切应力互等定理的问题

楼主(2014-10-16):
定理:在相互垂直平面上,切应力成对存在且数值相等,两者都垂直于两个平面的交线,方向则共同指向或共同背离这一交线。

     一根轴,只受扭转力矩,书上说是属于纯剪切情况,但我是这样想的,承受扭转力矩,横截面就存在剪切应力,根据切应力互等定理,与横截面垂直的纵截面也承受剪切应力,即轴存在轴向应力,即轴在轴向上有变形。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那请问于横截面成任意角度的面上有没有剪切力呢?

网友B:
切应力互等定理其实上是由力偶平衡得来的。
在取研究对象出来的时候,已经前置了无轴向力的条件。

网友C:
纯剪切的受力情况,已经默认轴向力为0,也就是在轴向没有力
所以只是在扭转方向上受力
在材料力学中,有很多是假设的条件,不要和现实中的情况混在一起
如果又转又扭的,那么受力又变了,分析的条件也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于横截面成任意角度的面上有没有剪切力呢?

不好意思各位大侠,上班没网,下班才回复,我的理解:轴只受扭转力矩时,与横截面成任意角度的面上(纵截面除外)有剪切力,也有剪切应力,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应力互等定理其实上是由力偶平衡得来的。
在取研究对象出来的时候,已经前置了无轴向力的条件。

大侠说的是,我不理解的是纵截面的剪切应力是如何产生的,又会产生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剪切的受力情况,已经默认轴向力为0,也就是在轴向没有力
所以只是在扭转方向上受力
在材料力学中,有很 ...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是,我不理解的是纵截面的剪切应力是如何产生的,又会产生什么效果

效果就是变形。纯剪切讨论的状况依然是一种平衡状况下的讨论。
纵截面的剪切应力来自于与他相接触的面。
讨论切应力互等定理的时候,就是取出一个很小的立方体。与该立方体接触的面就是力/力偶的提供者。
类似于讨论轴力、弯矩、扭矩等采用的截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