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速太慢,哪位高手有此经验,请指点

楼主(2014-10-17):
昨晚上班遇到一棘手事,我们这边使用的是欧力的送料机,机器在运行过程中突然报警伺服异常,于是就打开电控箱检查驱动器和直流电机,一一进行排除,最后发现直流电机有问题,驱动器正常。随后从其他机器上拆除一套伺服电机,对比发现,驱动器都是三菱的,但是有一根连接线不一样,直流电机都是一样的。根据以往的做法,便拆除了坏电机和减速器,将这套好电机和减速器换上,通电后伺服驱动正常也不在报警,显示正常。后又连线试运行发现换得电机转速太慢,基本上和蜗牛差不多。

对比正常机器相差太大,后通过调整加减速时间,送料长度均不奏效,忙了一晚也没搞好,自己对伺服控制这块正在学习中,想了很久也没能解决。

看看有没有在这方面的前辈同行高手给指点一番,感激不尽啊!

网友A:
  最起码要对照下电机参数,是直流就换,没挂掉就不错了。

网友:
电子齿轮比设置是否正确?查看电机编码器分辨率,看看脉冲数是否设置正确?

补充内容 (2014-10-17 10:46):
补充一下,要达到额定转速3000rpm,给伺服驱动器的脉冲信号应当是:3000转/分钟÷60秒/分钟×10000脉冲/转=500K脉冲/秒,也就是说伺服电机输入频率应当是500KHz,看你PLC最大的输入频率是多少?

补充内容 (2014-10-17 10:50):
接上条,假如PLC输出脉冲频率是100KHz的,那你需要的电子齿轮比就是5

网友(点评):
电子齿轮是计算距离比,分辨率是定位精度,脉冲数量是距离,关电机转的快慢啥事?

网友(点评):
脉冲频率是否影响转速?这位大侠

网友:
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有1000-3000R/MIN不等。

网友B:
还是有关系的吧,这里还牵扯到了上位机的脉冲最大发送频率。如果上位机的脉冲发送频率不高,那么就只能通过电子齿轮比来提高速度。当然,电机的额定速度是一定的,要对比一下是不是比原来的电机的额定速度小了。

网友:
电机极对数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要对照下电机参数,是直流就换,没挂掉就不错了。

机器都是同一家厂商的,我们平时买配件都是一样的,型号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点评):
那为什么没有直接换电动机呢?控制器换了,参数调整了吗?

网友(点评):
哦 看错了,你说有个线不一样,那就是说2台控制方式可能不一样,最好有本手册就能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关系的吧,这里还牵扯到了上位机的脉冲最大发送频率。如果上位机的脉冲发送频率不高,那么就只能通过 ...

长见识了,谢谢高手。问一下有没有相关资料借阅学习一下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器都是同一家厂商的,我们平时买配件都是一样的,型号都是一样的啊

那更连接线是用来给马达供电的,只是这两个马达供电线不一样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导,问题已经被有经验的老师傅解决,是电子齿轮的问题,把驱动器里电子齿轮参数以调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