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的零件有何最优化加工方法? 年数量:200pcs,长三角可合作

楼主(2014-10-17):
材料:SUS304 T=4mm,如何加工出图示的圆箍,直径131
目前是对半拆分,再固定在模板上焊接,有没有一次或几次成形的办法?求玉!长三角一带有方案的可以合作。

网友:
这是一种很简单的冲压成形件,两道工序就可解决,我早在80年代初期就做过.

网友:
可以用冲压模一次成型,但是模具和冲床的成本很贵。你每年200Pcs的单量不适合用此方法生产。

网友:
量太少了,是自己公司的配件吧,有什么要求?

网友A:
这不是抱箍吗?应该买的到,买了自己打孔0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抱箍吗?应该买的到,买了自己打孔0 0

内圈需要刻客户的LOGO,所以必须在平板状态就加工好LOGO,再成形

网友:
两头折弯,然后是典型的冲床抱箍成型

网友:
简单。一部冲压机,一天搞定200件。

网友(2016-07-04):
这个不开模可以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