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什么来定齿轮各项偏差的数值?请教

楼主(2014-10-17):
      以前测绘的齿轮都是外委的,我只是把图画出来,像齿轮的精度等级以及齿轮各项偏差都不管,直接告诉厂家齿轮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就行!!!最近因为比较空闲,就想把这一块给补补,查了机械设计手册,齿轮的精度等级以及齿轮各项偏差名称都查到了,但我不知道根据什么来定齿轮各项偏差的数值了??
      举个例子,精度等级8,齿数88,模数3,压力角20度,变为系数0.5的齿轮,齿顶圆直径273,它的各项偏差该怎么定了??
      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学渣路过。。不知道那个精度等级8是不是就是IT8? 不知道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没有相关要求。

网友(点评):
精度等级8,是齿形齿向的精度

网友:
这个去看书吧,看齿轮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楼主都知道模数齿数了想必分度圆可以计算了,分度圆确定了,模数确定了,精度等级知道了
剩下的不就是查表了么。。。。机械手册第三本!

网友(点评):
大神,你贴过来的这个表格在什么地方弄得??能给我一份不?

网友A:
不知道你哪种齿轮,渐开线圆柱齿轮,GB10095-88查一下吧。
关于齿轮设计,我这里有齿轮手册2000版,需要的话邮箱给你。
另外希望一些人不要什么问题都是查手册,看书去吧。别人来问问题,知道思路就说句,不知道就少说虚话。以后大家都满嘴跑“查手册”还逛什么论坛?!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158754768@qq.com

网友:
精度等级8,齿数88,模数3,压力角20度,变为系数0.5的齿轮  ,其实你已经有数据了,可以根据这个查相关标准确定。。。

网友:
楼主分享个齿轮计算程序http://yunpan.cn/cgai38e3IKf5u  提取码 ecf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哪种齿轮,渐开线圆柱齿轮,GB10095-88查一下吧。
关于齿轮设计,我这里有齿轮手册2000版,需要的 ...

那你为什么  还要推荐书给他?  你为什么不直接给大家扫扫盲    讲给大家听啊,哪怕你是Ctrl+C、Ctrl+V过来的也可以啊。干嘛要给人家书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为什么  还要推荐书给他?  你为什么不直接给大家扫扫盲    讲给大家听啊,哪怕你是Ctrl+C、Ctrl+V ...

呵呵,推荐归推荐,爱看不看,免得碍大爷们的眼

网友:
公差都是设计手册上的标准来设定的,如果实现不行可以自己给定一个公差,通过扭力试验来测定公差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推荐归推荐,爱看不看,免得碍大爷们的眼

碍不碍眼不知道,但是你前后矛盾的话,真是不能理解啊

网友:
就是找一张正确的齿轮零件图翻开手册,按手册根据使用用途确定精度等级的三个数字。之后就是查表了。和图纸对着看,有一次就知道了。当年大办公室哪个好意思问,自己琢磨,离开学校手册就是老师了

网友:
变位系数一般用于比较特殊地方,比较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碍不碍眼不知道,但是你前后矛盾的话,真是不能理解啊

不能理解您别理解,耗费您的大脑,怎么这么爱使劲呢?我说的是你这种人么?技术性论坛您少跟我讲哲学,人要的是齿轮偏差,您知道就说下根据,不知道您当过路客,爱瞅眼就看个热闹,不爱瞅就甭瞎起哄。
楼主得到的回答也不少,也应该学会如何自己在网上或者书上查询资料,更多的是要翻阅技术手册、技术资料,做到有印象,方便以后查用。直接给你国标号就是让你知道,哪里能找到类似的资料。如果直接复制粘贴过来,你得到了鱼,还是不知道哪打来得鱼。避免以后只是个伸手党,别人给你点线索你还表现的不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