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锈钢挡边传送带信息

楼主(2014-10-17):
如题,研发新设备,询不锈钢挡边传送带制作厂家,带环形总长3-4米,厚度0.5mm左右,蛇形挡边高度10mm左右,挡边和带同样材质,无磁不锈钢即可,对耐磨比较高,表面是工业面,挡边滚压成型最好,焊接次之,询有能力厂家信息,厂家跟帖最好有图片。初步联系跟帖吧。

网友A:
我们专做输送线的,楼主上份图纸,

网友(点评):
上图了,麻烦看看能不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专做输送线的,楼主上份图纸,

链条表面是不锈钢的

楼主:
不是网带,是薄板带。。。。。。

楼主:
稍微有点难度就没人吭气,。。。带子就是输送机用的,挡边就做成这样,只能焊接了。。

网友(点评):
麻烦发个整体三维看看!QQ 35723100

网友(点评):
就是短的输送机,头尾辊直径150mm,

楼主:
和这个比较像, 就是带挡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