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齿轮离合装置,请教

楼主(2014-10-17):
设计两个轴,一个齿轮控制,可以一边转另一边不转。同样

网友:
神问题,应该是在两个轴上装了180°的不完全齿轮
这样才能在齿轮连续转动的过程中

网友:
还是神问题。

自己知道要离合器,请教的是啥没说

网友:
不清楚  楼主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