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模具热配 的过盈量怎么确定?

楼主(2014-10-17):
如图中,外套是SKD11,中间镶钨钢,模具是拉伸1mm不锈钢用,请问采用热配 镶入钨钢的话,过盈量该怎么计算,有没有什么固定的公式

网友:
这种模具最好找专业的工厂做

网友:
自己通过查询,得到的结果的过程往往比得到结果更有意义!

网友(2015-04-20):
引用 网友A:
好好的看看手册!

请问下具体的是什么手册,该找哪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