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草图约束

楼主(2014-10-17):
如下草图,请高手指点,想将点A约束到线2,点B约束到线1,要约束的线与1、2不是同一个草图,试了几次,没有成功,不知怎样才能约束成功,请各们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再画AB线时,求1和2两条线与草图的交点,在约束一下就行了

补充内容 (2014-10-17 17:08):
看错了,你直接把左上角的仅在活动草图中改为仅在工作部件内,就可以选到那两条线了

网友:
选取草图1轮廓作为草图2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画AB线时,求1和2两条线与草图的交点,在约束一下就行了

补充内容 (2014-10-17 17:08):

左上角的选项也选 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上角的选项也选 了,还是不行

两个草图共不共面,不公面的话就是要求交点,再约束到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草图共不共面,不公面的话就是要求交点,再约束到交点

不共面,两个草图是2个平面,所以不能约束,怎样求交点,还希望楼主说说,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共面,两个草图是2个平面,所以不能约束,怎样求交点,还希望楼主说说,谢谢

插入,来自曲线集的曲线,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来自曲线集的曲线,交点

谢谢楼主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指点

没事

网友(2015-03-29):
空间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