杆端关节轴承加工工艺,最好介绍下工装,急求

楼主(2014-10-17):
各位大神 求杆端关节轴承加工工艺(最好介绍下工装) 急求

网友:
铸,车,磨,压,激光打标,包装,没了

网友:
把铸件加工好了再压衬套不就行了吗?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谢谢2楼  车四周类似于球面时  是这样装夹的?

网友(2023-06-01):
我们这边是铸件粗胚,需车床加工轴承位和杆头螺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