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批220厚的工件,需要钻直径102的孔,空心钻头有社友了解吗

楼主(2014-10-17):
现有一批220厚的工件,需要钻直径102的孔,之前都是钻一个55的孔然后用车床扩孔,现在数量太多,打算改用空心钻头钻一个100左右的孔,有了解这方面的老师指点一下吗?

请教,谢谢。

楼主:
第一次发帖,请多多指教

网友:
这么厚,空心钻能好做吗?孔不大,车床一刀就解决了

楼主:
这么厚,空心钻能好做吗?孔不大,车床一刀就解决了

车床要7.8刀。。。。我现在是用55的麻花钻钻之后扩孔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上个图片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厚,空心钻能好做吗?孔不大,车床一刀就解决了

车床要7.8刀。。。。我现在是用55的麻花钻钻之后扩孔 ...

用高速刀排,一刀就能扩到150,没有压力,我们做活塞杆都是这么加工的,孔深500

楼主:
用高速刀排,一刀就能扩到150,没有压力,我们做活塞杆都是这么加工的,孔深500

普通车床能用吗,比如61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速刀排,一刀就能扩到150,没有压力,我们做活塞杆都是这么加工的,孔深500

普通车床能用吗,比如6163

网友(点评):
就是在普车上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普通车床能用吗,比如6163
  •

楼主:
引用 楼主:
普通车床能用吗,比如6163

高速刀排的图片或者链接能给一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刀排的图片或者链接能给一个吗

都是自制的,加我QQ:419877232

网友(点评):
就不能不加这玩意吗,据我的了解,这高速刀排是不是整成拉刀的样子,不过还是有很大的接触面,阻力还是很大呀,没见识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少打了一个字,让大侠误解了,是高速钢刀排,这种方法是可以将孔从50或55一次扩到150,也可以直接打孔到150,只要车床够力,我们以前是用的6180

网友:
直接用空心管不是省事多了吗??

网友:
高速刀排是什么,求。

网友:
问一下高速刀排怎么一下加工到150?能给个图片,形象点吗?

网友:
锻打可以吗

网友:
有量了,毛胚可以改了啊

网友:
同求一刀150的方法

网友:
DIY, refer Sandvik Trepanning tool: http://www.sandvik.coromant.com/en-gb/knowledge/drilling/application_overview/dedicated_methods/trepanning/Pages/default.aspx

网友:
用套料钻

网友:
直接上数控铣铣出来,最后找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