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油槽 G32 怎么编程 ?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10-17):
   数控车  油槽  ,  编程指导    。谢谢。

网友:
去百度,不客气

网友:
能把尺寸放上来不,我都用G92搞定的,油槽55的

网友:
交接的地方不需要圆滑过度的话,来回车就行了,没难度!

网友:
油槽是成麻花状 是由两个螺纹组成一个回路
例:30的内孔车螺距50的油路 单边深度0.5 80长
G0 X31 Z5
G32 X31 Z-80 F50
G32 X31 Z5 F50
G0 X...Z....
其实就是把正反螺纹之间的收刀和定位去掉 但有几点要注意下
1. 因为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系统螺距是否用F表示
2.有的系统转速高的时候不能识别大螺距 建议低速加工
3.我是为了节约省事才一刀加工结束 使用者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
找以前的帖子  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