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对3d图有何要求?

楼主(2014-10-17):
如题。
我要提供给加工中心的图纸,他们说要3d图,stp格式的。
我想问:
1、3d图纸上是否需要标注尺寸。
2、是否需要工程图,三面投影的那种。
3、如果我的3d图中有曲面的话,如何标注。
4、当我转成stp再在solidworks打开后,发现以前标注的尺寸没有了,同时,再标注的时候,发现尺寸和以前的不一样了。
请教达人帮忙理顺一下,这几个疑惑,谢谢。

网友A:
交换的文件格式除了源文件格式,最常用的就是STP/Step,IGs,X_t。stp主要是片体,igs是点集合,X_t是尸体文件。在转换的过程会出现缺失,最好还是建议源文档(某些上级出于保密不愿出源文件而转成通用格式的做法简直就是属于*(*(*),既然选择stp格式要注意转换出去是否有缺陷,片体丢失。通用格式上无需标注,对方直接用片体格式进行自动编程

网友(点评):
尸体,怕怕

网友(点评):
我怎么记住逆向里STP是点云

网友(点评):
你原来的是点云转为stp还是点云

网友B:
3d数模的作图步骤一定不能有,你去参数就行了,当然导成STP格式也就没了。2D的图纸另做一份纸质的给他们,加工要求都写明。复杂的曲面可以将重要的地方剖出断面标注,也可以不标注。你的曲面要求高不高?如果高的话查看一下光顺程度,也就是斑马线有没有断(汽车外观对曲面要求非常高,也就是B曲面,不知你是什么产品)。至于你说的“转成stp再在solidworks打开,尺寸和以前的不一样”,我不用solidworks,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的文件格式除了源文件格式,最常用的就是STP/Step,IGs,X_t。stp主要是片体,igs是点集合,X_t是尸体文件 ...

谢谢冷月梧桐的解答,明白了各式以及加工的一些基本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数模的作图步骤一定不能有,你去参数就行了,当然导成STP格式也就没了。2D的图纸另做一份纸质的给他们,加 ...

谢谢  横刀揭斧看 解答。曲面要求表较高,用镜面的光滑度 比喻比较合适,所以不知道如何标注或说明那个曲面。按照您说的,应该是3d模型图 和 2d工程图 都应该提供给加工方?

楼主:
谢谢 横刀揭斧看 解答,对曲面的要求比较高,想镜面的那种光滑度,所以不知道 如何标注 或者说明 那个弧面,以及输出 那种格式,才能保证那个曲面的 要求。按您所说,应该给加工方提供3d模型图 和 2d工程图 两种才好?

网友:
1。数模不需要标尺寸
2。可以出个简易工程图,给特别位置的,比如一个孔位,也可以不出
3.曲面不需要标注,你们是航空,还是汽车,他们加工中心编程用catia吧?
4,梧桐妹子说的挺好,STP导出片体,曲线类的尺寸没导出去

网友:
学习了。谢谢解答者。

网友:
还有不能识别solidworks零件文件格式的CAM编程软件吗

楼主:
谢谢 wangqing1 解答。

1。数模不需要标尺寸
2。可以出个简易工程图,给特别位置的,比如一个孔位,也可以不出
3.曲面不需要标注,你们是航空,还是汽车,他们加工中心编程用catia吧?
4,梧桐妹子说的挺好,STP导出片体,曲线类的尺寸没导出去

有些新的疑问:
1,如果  数模不需要标尺寸  那加工中心 仅凭3d数模,如何能加工出我想要的尺寸零件。
2、出个简易工程图,觉得有必要,可加工方没问我要,就比较疑惑,难道3d数模中也能 测出尺寸等?。
3、曲面不需要 标注,我如何是加工方得知我所需要的 曲面参数?比如 椭圆的 锁截取的一段,曲面光滑程度?
4、stp是加工方要求提供给的,可导出面体,会不会影响 我对曲面 光滑程度的 要求?

楼主:
寂静天花板,还有不能识别solidworks零件文件格式的CAM编程软件吗?您的意思,solidworks零件文件格式,CAM软件都能识别?

网友C:
貌似STP格式的不能保存尺寸。3D图一般用于加工一些不规则的零件,附带一张工程图,只标注零件的下料尺寸,带公差的尺寸和表面粗糙度等等,不带公差的尺寸可以不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STP格式的不能保存尺寸。3D图一般用于加工一些不规则的零件,附带一张工程图,只标注零件的下料尺寸,带 ...

谢谢 hu79241312 解答。3d模型图就不用标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