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即将搬新厂,加工车间的布局如何安排合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4-10-17):
各位大虾,我们公司即将搬新厂。请教一下,加工车间的布局如何安排合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们有加工中心、数控车、普车等,新车间长48米宽24米。

楼主:
怎么没有回答的啊!

网友A:
额,就你这简单几句话就要大家给你帮忙,你还真把大家当成神了,
要找神,找百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就你这简单几句话就要大家给你帮忙,你还真把大家当成神了,
要找神,找百度哦!!

呵呵,对对,我到百度搜了一些了,是想着让大家提提意见,考虑的周到一些,这不是老板催的急啊,万一弄不好,哎。。。

网友B:
我们公司是这样的:
1、通道规划不用说了吧,一般都是单叉车通道,有条件可上双叉车通道,转弯半径根据叉车转弯半径来。
2、设备相对通道是呈120度,非90度,这样的好处是方便叉车进入。
3、设备摆放可根据使用频率高低来,即靠近门口的是使用频率高的。
以上是我根据我们公司的一点心得,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以前了解过成组技术(GT),不知道在中国哪个公司的工厂应用过。

网友:
生产线平面布局是根据产品加工工艺流程而定的。

网友:
设备摆放还要看你们采用顺序移动还是平行移动的生产方式。

网友(点评):
我们的生产线比较短,自己感觉循序移动比较好!谢谢!

网友C:
上学的时候听老师说过:车床的布置得考虑加工过程中,特别情况出现如工件甩飞出来不能伤到周围的操机者,得成一定角度布置。还是详细看看相应的规范为好。

网友D:
这要注意的就太多了,关键是看空间大小,设备精度,使用频率,还有你的地基状况

网友:
根据加工工艺,现在很多都是U型布局。

网友E:
根据生产线工艺,如果是要精加工的话,最好粗精分开较好,另外考虑取暖,阳光直射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是这样的:
1、通道规划不用说了吧,一般都是单叉车通道,有条件可上双叉车通道,转弯半径根据叉车 ...

谢谢大虾,帮助很大啊。预留叉车通道,设备摆放的位置要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生产线工艺,如果是要精加工的话,最好粗精分开较好,另外考虑取暖,阳光直射等

我们的是一个简单的流水线吧,最多三台设备一条线。冬天了,取暖也是要考虑的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学的时候听老师说过:车床的布置得考虑加工过程中,特别情况出现如工件甩飞出来不能伤到周围的操机者,得 ...

嗯 是的 车床的摆放是要与通道有一定的斜度的,一是安全,二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注意的就太多了,关键是看空间大小,设备精度,使用频率,还有你的地基状况

我们是将数控车、普车、加工中心单独放置的,加工中心设备对地基要求很严吗?

网友:
主要根据你的加工工艺来布置。

网友:
车间布局要根据所加工的产品类型,制造工艺/设备型号大小/车间有效利用空间等进行策划,一般精密设备要与传统设备分开放置和管理

网友:
一般分两类,一类按产品加工流程分,一类按设备加工功能分,

网友:
结合了这么多的经验,希望布置好共享给大家看看

网友:
安装设备时也要考虑工人干活时站位位置,注意光线方向。各设备的距离,工具台,检验台的位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