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为2mm , 冲孔是一个一个冲,怎么定位才能保证孔距

楼主(2014-10-17):
板材为2mm , 冲孔是一个一个冲  。   请问在冲床上的定位怎么做才能保证孔距?

谢谢。

网友A:
数控的还是普通的?

楼主:
普通冲床

网友B:
你这个没有表公差,直接按照相关标准的要求加工就行了,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的还是普通的?

普通冲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没有表公差,直接按照相关标准的要求加工就行了,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的

就是想请教         定位装置如何做简单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产量 精度要求
大批量生产精度要求又高的用自动化线性模组
量不大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做两个框,一个框x方向固定,y方向可动,选一个y轴方向的边做一排中心距80的z方向的槽,来对一个固定于冲床上的z方向的圆轴,另一个框固定住已经裁好外形的待冲孔板材的四个边,y方向固定于刚才那个框之上,选一个x轴方向的边做一排中心距80的z方向的槽,来对一个固定于下面的框上的z方向的圆轴。使用时可以用简单夹具进行固定,手工移动冲孔,也可以用气动执行器进行自动化冲裁。

网友:
搞个两维丝杆,加两个步进电机,速度不要太快,一次装夹就完成。

网友:
搞个两维丝杆,加两个步进电机,速度不要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产量 精度要求
大批量生产精度要求又高的用自动化线性模组
量不大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做两 ...

刚才看了下发现有个地方搞错了,第二个框也就是放上面的那个框y轴不能固定,而下面的框x轴也不能固定死,而是在圆柱对入槽之后用快速夹具固定。
如果预算允许的话建议用线性模组,不会做的话,可以买,市场上已经很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