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床身可以用钢板焊接吗

楼主(2014-10-17):
各位大侠们,机床床身可以用钢板焊接吗

网友:
金切机床不可以,必须用铸造的;冲压机床可以。

网友:
绝对可以,钢板折边成型后经精磨装上直线导轨,精度很高,不会形变。

网友A:
可以,但一定做好热处理!焊接应力尽量消除完整!

网友:
这个真见过!
  还是装两个直径300左右的粗铣刀盘,加工40Cr,调质料,机器外观不大,仅一米见方,用了几年,据说仅仅有点小毛病。
    我看了下,刀盘选型不良,打刀后无法快速安装调整。

网友B:
金切机床量产的用铸造,冲压机床单点,双点,四点,多工位的以焊接机身居多,开式的,双拉伸的,以铸造居多。
用铸造还是用焊接,一个是产量的关系,量多用铸造,降低开模成本;量少用焊接,提高效率

网友:
数量不大,肯定是焊接,注意消除焊接应力

网友(点评):
如何消除应力?还有做如何做时效处理?

楼主:
是啊,咋消除应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切机床量产的用铸造,冲压机床单点,双点,四点,多工位的以焊接机身居多,开式的,双拉伸的,以铸造居多 ...

想做个斜床身的数控车床可以否啊?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一定做好热处理!焊接应力尽量消除完整!

怎样消除应力啊

网友(点评):
进退火炉进行热处理。

网友:
可以的,不过要消除应力,天然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