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头装夹精度达不到,需要专门设计夹具

楼主(2014-10-17):
产品大概是这样   ,夹持红色部分,一次将所有内外圆加工到位   ,调面将红色部分切掉然后倒圆角,调面的时候 需要 绿色部分倒圆角(个人认为同心度10丝以内就可以了,不知道对么) ,怎么设计个夹具保证圆角均匀呢,直径最大外圆100以下
设备情况: 数控车6150   手动卡盘    目前批量20件 ,后续批量1000左右,材料为铝件
目前想到的办法
1.改装液压卡盘,   目前不现实
2 镗软爪, 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结果不稳定,20件的可以每件打表找正,但是批量大了不行了
3 设计专用夹具,目前的思路  参考铣床刀柄的夹紧原理 设计,
4重新买个新卡盘再镗三爪,是不是会会好些呢?
5补充下,调面的时候 壁厚2.5
6还有一点,三爪在卡槽里有点松,是不是和这有关系呢?

网友A:
兄弟,光看你三维图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光看你三维图是不行的

谢谢  不能上传图纸   很简单的  只是来要个思路   又上传的那个是 自己的思路3

网友B:
同心度0.1还保证不了,我们公司的产品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0.03同心度也有和楼主一样的,就是自己膛的软爪,当然这软爪怎么做就很讲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心度0.1还保证不了,我们公司的产品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0.03同心度也有和楼主一样的,就是自己膛的软爪, ...

手动卡盘3丝真不太容易吧,液压的还是没问题    ,我镗爪子时中间加了圆棒,用力紧了三个地方的,比如外径100,镗的孔比100大5到10丝

网友(点评):
太旧了,可不行,夹要认爪。装夹手法还是有的,但是百分百保证还是没有。铣床刀柄的夹紧,太慢了。

网友C:
你车床的主轴锥度是多少的,公制80还是100?
参考仪表车的弹簧夹头,利用主轴锥度自制一个弹簧夹头,0.02同轴都没问题

网友:
看你批量大不大了,用卧加,带B轴,分度0.01度,加工一半然后B转180加工另外一边。如果小批量,那就只要一件一件慢慢修了

网友D:
这个圆角为什么不在你车内外圆时就做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圆角为什么不在你车内外圆时就做出来呢?

调面的,刀没法走啊

网友(点评):
你夹的是红色的部分,车大头的内外圆,那个倒角是大头的吧,为什么数控车没法走,是刀位不够还是刀进不去?

网友(点评):
要走也需要切断的地方壁厚只有2毫米了,危险,不能让它翻过去再走圆弧了,会切断飞出来的

网友(点评):
倒角是红色那头的,相当于要扎刀车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车床的主轴锥度是多少的,公制80还是100?
参考仪表车的弹簧夹头,利用主轴锥度自制一个弹簧夹头,0.02 ...

我的想法也是做个夹头,但是思路没,你看我上的那个图,就是参考铣刀刀柄的夹头

网友:
楼主参考铣刀柄夹头!!!这个不好实现同心!!!我以前也做过一个!!!外购ER夹头!!!其它零件自己加工!!
结果没达到客户的要求!!!

网友(点评):
谢谢 感觉还是买个新卡盘也挺现实的 毕竟以前车了新的 保证10丝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赞一个,学习下高手的方法

网友:
毛坯时,长度为2L+切断槽宽,这样,能节省好些料。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批量大时一定考虑

网友:
害怕伏枥老先生发过帖子的,自己去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也是做个夹头,但是思路没,你看我上的那个图,就是参考铣刀刀柄的夹头

你那个夹紧麻烦,而且看锥度自锁了,卸工件还要从后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夹紧麻烦,而且看锥度自锁了,卸工件还要从后敲

哦,谢谢自己感觉那个有点问题 。论坛搜索“弹簧夹头”找到了个很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E:
我看你把你自己玩丢了。
先车红色部分,然后掉头车。主要是红色部分厚度厚,且夹持面是圆柱面,长度也够。倒角和内孔一起干是没问题的。至于掉头车时,找付旧的爪子,在爪口出焊上低碳钢,然后在车床上光出内孔
你的还不算高精度,若要高精度找大师级的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2847&extra=page%3D1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动卡盘3丝真不太容易吧,液压的还是没问题    ,我镗爪子时中间加了圆棒,用力紧了三个地方的,比如外 ...

你车床的主轴锥度是多少的,公制80还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车床的主轴锥度是多少的,公制80还是100?

没看过,主轴锥孔是莫式锥度,这个应该是标准了吧   至于大小,有转换的莫式锥套,只知道主轴通孔是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你把你自己玩丢了。
先车红色部分,然后掉头车。主要是红色部分厚度厚,且夹持面是圆柱面,长度也够。 ...

谢谢,可能我没表达清楚,夹红色部分,其余内孔外圆全部到位,然后调头切断,倒圆角绿色部分,绿色部分壁厚2毫米了,可能我爪子有问题,以前也可能自己偷懒了,三爪比要夹持部位大了1毫米了,也可能三爪松的过,记得第一次车还挺正的,那会是夹红色部分,然后车到接头那连接那,一圈的接刀痕迹还是比较均匀的,那会夹持部分比红色外圆大10丝,因为实验只做了两个,这两天领导发话又让干别的了

网友G:
调头装夹 一丝同心度的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 产品   但是液压卡盘   当然对修软爪 很有讲究   手动的两丝以内  打表校正和 装夹力度 车削力度之间都有直接的 关系~~!建议楼主选择合适的 设备加工产品  才不浪费多余 和不必要的 投资

网友:
这不会是推进器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调头装夹 一丝同心度的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 产品   但是液压卡盘   当然对修软爪 很有讲究   手动的两丝以内 ...

0.01的同心??????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0.01的同心??????吹吧!!

很有可能不是吹牛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