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它能更有弹性

楼主(2014-10-17):
如图所示,左图为塑料件(POM),右图为铝合金件,两者的相对运动为:塑料件四周固定,铝合金件与塑料件配合后,在其中旋转。需要达到的效果:旋转一定的次数后,铝合金件不能晃动。
      使用效果:塑料件有变形,不能保证铝合金件能固定(不左右晃动)。
      现在问题来了:想要保证旋转能达到3万次后,保证左右不晃动。有什么样的材料会更好,或用什么工艺处理后更佳,或者是如何改变塑料件自身的结构?

图在2楼。

楼主:
这是塑料件及铝合金件的结构

网友:
一看到“现在问题来了”就想到挖掘机,都成强迫症了,无语。大侠,能不能把2件东西的装配关系画出来?这个时候上3D图就很好。

网友:
塑料件我不懂,不过柑橘额如果你能把铝合金零件的截面形状修改的更圆滑一点的话,对你现在的这个结构会不会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塑料件及铝合金件的结构

采用这样的结构有什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