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搅拌怎么设计?

楼主(2014-10-18):
比如,一些膏状的饲料,像翔一样的那种,然后在加入一些花生壳的碎皮或者打的很碎的麦秆。。
这样的东西在什么样的搅拌机下可以搅出很小的直径约2-3mm的颗粒,或者说应该用什么样的搅拌叶片。。
我猜这样的东西应该是有的,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样的结构呢??

有没有知道的告诉俺一下捏??

网友:
颗粒可以用搅拌的方式搅出来吗?

网友(点评):
不要求很规整的颗粒,目的是不再是膏状,而是变成碎的小东西。因为加入了比较干燥的碎秸秆,会降低含水量,从而形成颗粒状的。。。想不出来啥结构,我在想是不是用插在轴上螺旋排列的钢筋做叶片。。。

网友(点评):
钢筋是圆的,不太好用吧,可以尝试用楔形叶片,双螺旋结构

网友(点评):
直接用那种有大平面的,可能会导致无法成型吧,可能越搅越浆糊了。。。

网友(点评):
之前做的都是糊状,乳液状的搅拌机,颗粒都是由颗粒机完成的,由搅拌的方式做的话,效果应该不理想,只能尝试一些方法了

网友:
现有专用的各种颗粒机,可根据你的需要选购,要注意选购前一定要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