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形螺纹如何用宏程序加工

楼主(2014-10-18):
因为螺纹顶部 是R2 底部也是R2 两个圆弧不能相切 就用了R50相切

网友:
你会不会写宏,会写编个轨迹就行,不会!那不是一两句话可以帮你的

网友:
难,难的是工艺,,,,你看我这个

网友:
宏程序 有思路就不难

网友A:
类似工件宏程序编写其实不难,可以发个邮箱,我发个实例给你

网友:
以前谷歌没封的时候我会说“放狗搜”,现在谷歌被墙了,只能用垃圾百度了,我也只能说“问度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工件宏程序编写其实不难,可以发个邮箱,我发个实例给你

可以给我发一个吗,yehongquntansuo@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