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产品工艺讨论

楼主(2014-10-18):
如图示,1.2的孔,长径比14.75,还有3个H7孔都不好办,大家帮忙想想工艺吧!

网友A:
难点就是1.2的钻头,怎么钻不偏,其他没啥好说的

网友(点评):
3-φ3H7孔阁下怎么看?

网友(点评):
出了4轴,胎具还有啥?

网友:
加工中心吧

网友:
放电加工?

网友:
求解答,共同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点就是1.2的钻头,怎么钻不偏,其他没啥好说的

乖乖,这么细啊,有点难度了、、、这好像考验磨刀的功力了

网友(点评):
磨的好也不一定就正,关键是工艺,先后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乖乖,这么细啊,有点难度了、、、这好像考验磨刀的功力了

恩,,,朋友你说的对。。。你这做出来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难点就是1.2的钻头,怎么钻不偏,其他没啥好说的

  φ1.2的孔没说多少位置要求,再说就17长,用上钻模,打完中心孔后再钻,没什么问题吧,再说侧面可以用钻模

网友(点评):
2-1.2=0.8 0.8/2=0.4 一边0.4,如果偏0.1,那么一边 0.5一边0.3,如果偏0.2,我先问你钻过孔没,你要钻过孔,你就应该知道。钻头在工件里走的不是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φ1.2的孔没说多少位置要求,再说就17长,用上钻模,打完中心孔后再钻,没什么问题吧,再说侧面可以用钻 ...

大侠说的有道理,1.2的钻花没用过,但是1.2钻17.7mm 长,不知道有什么反应,有机会去做个试验

网友:
      什么材质

网友(点评):
304 看图片